帮看看我的 ez430-Chronos 手表问题

楼主:
有过一次问题:进了汗水,在这个帖子中讲过: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9832-1-1.html

不过不就又出问题了,液晶段码出现缺段的现象,并且越来越多。并且发现好象电池用的快,没多长时间就没电了,虽然是旧电池。

前两天拆开量电流,晕,好像是200多uA。又清洁了一下,上电后休眠状态达到了4点几uA,还是比手册中的电流大一倍。

现在的缺段现象好一点了,好像只有一个段控制线好像有问题,一个8字少了4段。但是用示波器量到斑马线的接触点好像是有信号电压的。
液晶屏拆卸过几次,担心可能是否是与斑马线接触的地方是否会搞坏了。
另外问一下,液晶屏能不能丢到酒精里去洗? 估计以前汗水进去过了

网友A:
度娘告诉我:不可以,会损坏偏光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度娘告诉我:不可以,会损坏偏光膜。

那可能麻烦了,我的液晶屏的玻璃夹层里靠近斑马线接触区有污渍样的东西呀
再者,为何裸板(液晶屏都没有连接)的电流会高?还是有脏东西导致的?

网友:
如果曾进过汗水,那必须做深度清洁。汗水中含盐,而盐会吸潮,对CMOS超低功耗电路而言是大敌。
清洗的时候要拆去液晶屏、导电斑马胶等有机材料零件,只清洗电路板。
清洗必须使用化学纯或分析纯的无水乙醇,大约8元左右一瓶,最好上超声波清洗机,便宜的也就三四十元一台。清洗后要再放入新的清洗剂中清洁一到两次,就像洗衣机的洗涤、1漂洗、2漂洗的工艺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麻烦了,我的液晶屏的玻璃夹层里靠近斑马线接触区有污渍样的东西呀
再者,为何裸板(液晶屏都没有连 ...

盐分会吸水并导电,电路的工作状态也可能因此破坏,两个因素都会增加功耗,甚至摧毁敏感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