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电流可调及显示的双直流线性电源有什么好方案?

楼主:
电压电流均可调,并且可显示,双电源,最好不共地,线性电源,又没有现成的或者好的方案?
0-15V,2A

网友A:
线性电源很简单,不过要从0V起调的话要定制变压器,通常的商品变压器都是单绕组或中心抽头的对称双绕组,而楼主又要不共地,那只能定制变压器。
定制方案:独立的两组带抽头绕组,抽头不在中心,组成至少交流15V(有效值)+3V的两路输出。交流15V绕组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应在直流20V左右,可以满足15V稳压输出的需要。3V的抽头绕组用于提供负压以实现从0V起调。变压器的功率至少要80W。
稳压IC用LM338,这是5A规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性电源很简单,不过要从0V起调的话要定制变压器,通常的商品变压器都是单绕组或中心抽头的对称双绕组,而 ...

中心抽头好多是两根线并在一起可以分开吧?
电压范围不一定要求那么严格

变压器的问题可以不作为重要的问题讨论

网友:
直接入手个二手的吧。大概不到200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中心抽头好多是两根线并在一起可以分开吧?
电压范围不一定要求那么严格

未必,双线并绕的变压器成本比较高,除非你专门要求,否则厂家不会这么做。
如果你不想用变压器,可以去买一个成品的隔离双输出的开关电源,但既然用了开关电源,那实在没必要再弄二次线性电源了,毕竟你要的是通用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未必,双线并绕的变压器成本比较高,除非你专门要求,否则厂家不会这么做。
如果你不想用变压器,可以去 ...

没注意看到还要并绕的,请问并绕和非并绕的有何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看到还要并绕的,请问并绕和非并绕的有何区别?

双线并绕可以保证两组线包的参数对称,对降低感应噪声也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