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员面试宝典

楼主:
程序员面试宝典

      《程序员面试宝典(第3版)》是《程序员面试宝典》的第三版,在保留第二版的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等主干的基础上,使用各大IT公司及相关企业最新面试题替换和补充原内容,以反映自第一版以来近几年时间所发生的变化。《程序员面试宝典(第3版)》取材于各大公司面试真题(笔试、口试、电话面试、英语面试,以及逻辑测试和智商测试),详细分析了应聘程序员(含网络、测试等)职位的常见考点。《程序员面试宝典(第3版)》不仅对传统的C系语言考点做了详尽解说,还根据外企出题最新特点,新增加了对友元、Static、图形/音频、树、栈、ERP等问题的深入讲解。最后《程序员面试宝典(第3版)》着力讲述了如何进行英语面试和电话面试,并对求职中签约、毁约的注意事项及群体面试进行了解析。《程序员面试宝典(第3版)》的面试题除了有详细解析和答案外,对相关知识点还有扩展说明。真正做到了由点成线,举一反三,对读者从求职就业到提升计算机专业知识都有显著帮助。

  《程序员面试宝典(第3版)》适合计算机相关专业应届毕业生阅读,也适合作为正在应聘软件行业的相关就业人员和计算机爱好者的参考书。

网友:
第1部分 求职过程
求职的过程就是一个提高和认识自我的过程,最后的成功根植于你本人一丝一毫的努力当中。也许真的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面说的那样:"得救之道,就在其中。"
第1章 应聘求职
1.1 渠道
1.2 流程
第2章 简历书写
2.1 简历注意事项
2.2 简历模板
第3章 求职五步曲
3.1 笔试
3.2 电话面试
3.3 面试
3.4 签约
3.5 违约
第4章 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4.1 缺乏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生
4.2 更换工作的程序员们
4.3 快乐的工作
第2部分 C/C++程序设计
为什么要选择C系的语言呢?这是因为各大公司的编程语言绝大多数是C系的语言,虽然Java也占很大的比重,可是C++相对于Java来说更有区分度-C++是那种为每一个问题提供若干个答案的语言,远比Java灵活。
第5章 程序设计基本概念
作为一个求职者或应届毕业生,公司除了对你的项目经验有所问询之外,最好的考量办法就是你的基本功,包括你的编程风格,你对赋值语句、递增语句、类型转换、数据交换等程序设计基本概念的理解。
5.1 赋值语句
5.2 i++
5.3 编程风格
5.4 类型转换
5.5 运算符问题
5.6 a、b交换
5.7 C和C++的关系
5.8 程序设计的其他问题
第6章 预处理、const与sizeof
6.1 宏定义
6.2 const
6.3 sizeof
6.4 内联函数和宏定义
第7章 指针与引用
指针是C系语言的特色,是C和C++的精华所在,也是C和C++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
7.1 指针基本问题
7.2 传递动态内存
7.3 函数指针
7.4 指针数组和数组指针
7.5 迷途指针
7.6 指针和句柄
第8章 循环、递归与概率
8.1 递归基础知识
8.2 典型递归问题
8.3 循环与数组问题
8.4 螺旋队列问题
8.5 概率
第9章 STL模板与容器
9.1 向量容器
9.2 泛型编程
9.3 模板
第10章 面向对象
有这样一句话:"编程是在计算机中反映世界",我觉得再贴切不过。面向对象(Object-Oriented)对这种说法的体现也是最优秀的。
10.1 面向对象的基本概念
10.2 类和结构
10.3 成员变量
10.4 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
10.5 拷贝构造函数和赋值函数
10.6 多态的概念
10.7 友元
第11章 继承与接口
整个C++程序设计全面围绕面向对象的方式进行。类的继承特性是C++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这一章的内容是C++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关键。
11.1 覆盖
11.2 私有继承
11.3 虚函数继承和虚继承
11.4 多重继承
11.5 检测并修改不适合的继承
11.6 纯虚函数
11.7 运算符重载与RTTI
第12章 位运算与嵌入式编程
12.1 位制转换
12.2 嵌入式编程
12.3 static
第3部分 数据结构和设计模式
随着外企研发机构大量内迁我国,在外企的面试中,软件工程的知识,包括设计模式、UML、敏捷软件开发,以及.NET技术和完全面向对象语言C#的面试题目将会有增无减。
第13章 数据结构基础
面试时间一般有2小时,其中至少有约20~30分钟是用来回答数据结构相关问题的。链表、数组的排序和逆置是必考的内容之一。
13.1 单链表
13.2 双链表
13.3 循环链表
13.4 队列
13.5 栈
13.6 堆
13.7 树、图、哈希表
13.8 排序
13.9 时间复杂度
第14章 字符串
14.1 整数字符串转化
14.2 字符数组和strcpy
14.3 数组初始化和数组越界
14.4 数字流和数组声明
14.5 字符串其他问题
14.6 字符子串问题
第15章 设计模式与软件测试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设计模式如同此理,它是经验的传承,并非体系。它是被前人发现,经过总结形成的一套某一类问题的一般性解决方案,而不是被设计出来的定性规则。
15.1 设计模式
15.2 软件测试基础
15.3 黑盒测试
15.4 白盒测试
第4部分 操作系统、数据库和网络
本部分主要介绍求职面试过程中出现的第三个重要的板块-操作系统、数据库和网络知识。这些内容虽不是面试题目中的主流,但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16章 操作系统
16.1 进程
16.2 线程
16.3 内存管理
第17章 数据库与SQL语言
17.1 数据库理论
17.2 SQL语言
17.3 SQL语言客观题
17.4 SQL语言主观题
第18章 计算机网络及分布式系统
18.1 网络结构
18.2 网络协议问题
18.3 网络安全问题
18.4 网络其他问题
第5部分 综合面试题
英语面试、电话面试和智力测试,是除技术面试之外另外的大模块。本部分教你如何精心地为这些内容做好准备,以让你在整个面试过程中的表现更加完美。
第19章 英语面试
这里的英语面试不同于普通的英语面试。就一个程序员而言,最好能够做到用英文流利地介绍自己的求职经历,这是进外企非常重要的一步。有些问题即便是中文你都很难回答,更何况是用英文去回答。但是求职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准备的过程,精心地准备等待机会,机会总是垂青于那些精心准备的人。
19.1 面试过程和技巧
19.2 关于工作(About Job)
19.3 关于个人(About Person)
19.4 关于未来(About Future)
第20章 电话面试
20.1 电话面试之前的准备工作
20.2 电话面试交流常见问题
第21章 智力测试
智力测试是企业招聘时有可能出现的一个环节,事实上,IT企业求职招聘还是主要以基本的程序设计及数据结构为主。智力测试是考验人的综合智商、逻辑能力的过程,本身是很难复习和准备的。这些年来,智力测试的一个新的趋势是和编程及算法结合起来。
21.1 关于数字的智力测试
21.2 关于推理的智力测试
21.3 关于时间的智力测试
21.4 关于综合的智力问题
21.5 关于群体面试
21.6 关于表格的智力测试
附录A 面试经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