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门看看这电阻、电容是多少 字母之类的值得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这是10nf的意思吗 J100又指的是什么
这是1K是的电阻吗?前面的u和后面的63指什么?

这些为什么是红色的?是代表精度吗?以前没见过这样的电阻电容。大神能不能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分别是10nf 和0.1uf J,K是精度 后面的数值是耐压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别是10nf 和0.1uf J,K是精度 后面的数值是耐压值

多谢多谢!还有一个问题,下面那个图0.1u是怎么读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谢多谢!还有一个问题,下面那个图0.1u是怎么读出来的?

μ在此既是单位,又是小数点,小数点前面没有数,就算是零。1Ω1表示1.1Ω, Ω1表示0.1Ω一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μ在此既是单位,又是小数点,小数点前面没有数,就算是零。1Ω1表示1.1Ω, Ω1表示0.1Ω一个道理。

GREAT!秒懂。多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μ在此既是单位,又是小数点,小数点前面没有数,就算是零。1Ω1表示1.1Ω, Ω1表示0.1Ω一个道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