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收到板子,学习计划走起!

楼主:
刚接到一个无名字的电话,说让去门口取一下快递,拿到后看着君益兴的盒子有点懵:我好像没买啥东西啊,等拆开之后才恍然大悟——厂家的速度好快。一定要学好!

网友A:
照片要稍后再上了,各位看官稍安毋躁。。。

网友B:
什么时候的活动,好羡慕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的活动,好羡慕楼主

活动还在继续,只是免费板子已经送完,零利润板子刚刚开始!

http://www.jyxtec.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照片要稍后再上了,各位看官稍安毋躁。。。

下面图片中的设备是我这次参加活动要用到的主要部分,我申请的项目是基于LINUX的视频采集设备,需要用到摄像头、电源及相应的芯片(TVP5150),但是手边没有转换板,只能先用手边已经有的东西了(后面蓝色的开发板或者绿色的板子仅用其视频芯片部分),另外调试使用JLINK(LINUX下怎么用它调试还得好好研究一下)。今天开始仔细看看Helper2416的SCHEMATIC,对硬件先熟悉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面图片中的设备是我这次参加活动要用到的主要部分,我申请的项目是基于LINUX的视频采集设备,需要用到 ...

2416不带摄像头接口,要用摄像头的话,只能用支持UVC的USB摄像头。。。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16不带摄像头接口,要用摄像头的话,只能用支持UVC的USB摄像头。。。

是的,我刚看了下数据手册才发现,2416虽然是2440的升级版,但是升级之后原有的一路摄像头输入被阉割掉了。刚跟老大联系了一下,申请把项目改成环境监测吧。。。
抱歉抱歉。

网友:
想使用SHT11做这个东西,看着各位同学各种高大上,俺基础很差,先从学I2C协议学起吧。Helper2416上面的I2C对应位置是J12的7针(I2C_SDA)和8针(I2C_SCL),此外也可以使用GPIO口对I2C进行模拟,J14的各复用针对应功能对应如下:
EINT5/GPF5
EINT6/GPF6
EINT7/GPF7
EINT8/GPG0
EINT9/GPG1
EINT10/GPG2
EINT11/GPG3
EINT12/GPG4
EINT13/GPG5
TOUT1/GPB1
TOUT2/GPB2
nCTS0/GPH8

I2C规范手册

网友C:
如果是在LINUX下,I2C驱动是好的了,可以参考光盘目录:/helper2416/sources/test/eeprog这个源码实现I2C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在LINUX下,I2C驱动是好的了,可以参考光盘目录:/helper2416/sources/test/eeprog这个源码实现I2C的 ...

好的,俺学习下。不过俺LINUX也就是刚刚看到一点门道,还得多学习才行:)

网友A:
前天安装虚拟机交叉编译环境结果发现无法运行,反复安装了几次都有问题,想到是否因为自己偷懒在同一个虚拟机上弄俩会有冲突什么的,于是咨询了@spacexplorer ,果然如此啊,而自己又不想给自己有限的磁盘空间再加东西了,想想,能不能再建一个用户呢?试试吧。
useradd helper2416 //添加用户
passwd helper2416 //添加密码
usermod -G root helper2416 //改用户组提升权限

注销登录,等等,咋一直在这个画面循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安装虚拟机交叉编译环境结果发现无法运行,反复安装了几次都有问题,想到是否因为自己偷懒在同一个虚拟 ...

查找网上的资料之后发现,原来是在ROOT用户下建立的文件夹,还没有赋给新用户相应的权限。更改一下吧(图形界面下用右键》属性改的,嘿嘿)。再次登录,成功了

网友A:
使用useradd的时候-s 参数可以指定用户shell,-d参数可以指定用户登录后的起始路径,-g指定群组,-G指定附加群组。基础薄弱,还是得一点点地学,我的计划啊。。。
因为是在root下建立的/home/helper2416文件夹,还需要将相应权限赋给新建用户,使用如下命令:
chown -vR helper2416 /home/helper2416

此时用户文件夹下还没有用户的各种配置文件,需要将/etc/skel下面的文件都粘过来
cp /etc/skel/* /home/helper2416/

更改用户属性使用usermod,附加参数跟useradd的差不多。我在建立用户的时候没有指定shell,于是使用了下面的指令
usermod -s /bin/sh helper2416

使用新用户登录,打开终端之后就发现,根本不显示用户路径,光秃秃的一个$,修改/etc/passwd为root权限之后,变成光秃秃的一个#,这个东西又折腾了一天。。。

在网上几经周折,发现都是问这个问题的,没有给出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只能自己搞了,对照了/etc/passwd文件中root用户名的信息发现,
root:x:0:0:root:/root:/bin/bash
helper2416:x:0:0::/home/helper2416:/bin/sh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改了试试吧。
helper2416:x:0:0::/home/helper2416:/bin/bash

发现,即使用helper2416用户登录也只能显示root@x-VirtualBox:~# 这个路径了,奇怪,反复重启,分别使用root和helper2416用户登录都不管用啊。。。
我继续在网上查。。。。

想想,按说应该是没什么错误,一番搜索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pwd指令,它可以显示当前目录,对就是它了:
root登录后运行
root@x-VirtualBox:~# pwd
/root
helper2416登录后运行
root@x-VirtualBox:~# pwd
/home/helper2416
这个起码浪费了俩小时啊。。。

下面,按照《君益兴Helper2416_V2开发板使用手册.pdf》文档8.1.4节的说明一步步地安装。

网友:
本楼因为审帖延时原因与下一层重复,详情请见下一楼高清有码大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使用useradd的时候-s 参数可以指定用户shell,-d参数可以指定用户登录后的起始路径,-g指定群组,-G指定附 ...

运行 arm-linux-gcc -v,哇哈哈,成功啦!!!

再切换到另一个用户下试试编译环境,

今天总算完成了一个小小的阶段性任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行 arm-linux-gcc -v,哇哈哈,成功啦!!!

再切换到另一个用户下试试编译环境,

恭喜!在LINUX下,就是这样不断的摸索,然后不知不觉就入门了,再后来,发现各种套路都有相似之处!
告诉你一个事,LINUX下也有图形界面的,增加用户不用那么麻烦。。。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在LINUX下,就是这样不断的摸索,然后不知不觉就入门了,再后来,发现各种套路都有相似之处!
告 ...

嗯,大家都习惯了WINDOWS那种鼠标点击操作,殊不知DOS下的命令行才是最基础的东西。就是想对LINUX全面学习一下,多知道点东西总是好的:)

网友A:
菜鸟的第一个程序,著名的Hello world!,编辑后另存为hello.c
#include<stdio.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f("Hello world!\n");
        return 0;
}

程序目录下打开终端,运行
arm-linux-gcc -o hello hello.c

所生成的hello文件使用串口传入开发板(我目前只会用这个方法),运行结果如下,成功啦,哈哈——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鸟的第一个程序,著名的Hello world!,编辑后另存为hello.c
程序目录下打开终端,运行
所生成的hello文 ...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这两天在研究呼吸灯的作业,设备驱动的程序改别人的,可是一直没有弄太明白呢,怎么办怎么办?要不先把计划完成,回头再学这个吧。。。

网友:
下面的三篇帖子对I2C设备进行了深入的讲解,准备按照这个一步步地往下走了。
手把手教你写Linux I2C设备驱动
Linux下读写芯片的I2C寄存器
用户空间访问I2C设备驱动

网友:
前几天出差了。今天刚回来,今天把SHT11的小板和Helper2416连了起来(见下图),明早看看I2C驱动可以用了不。暂时直接用板子上的I2C接口了,先实现功能找找信心:)好像I2C的线太长了。

网友:
相信不会有啥问题!呵呵

网友A:
转眼之间,发现就快要到交作业的时间了,身在外地只能通过爪机上网的楼主只能先总体介绍下流程,待返回单位后再写细节了。
之前的项目已经按照某厂商的tiny210核心板写好了sht11芯片的驱动,首先是按照之前转发链接的几篇帖子强驱动写入杂项驱动文件夹,在内核编译选择界面选择该驱动(之前走了一些弯路,得过几天总结一下了),然后编写简化版的应用程序(也是改写之前的程序,代码不多),编译链接,生成可执行文件,运行,即可看到当前传感器所处环境的的温湿度值,不知为啥,按照手册上所说的sht11出厂前均已通过了校准,可以达到百分之几的精度,但是换了几个小板子之后发现,居然不同芯片之间,温度有几度,而湿度更是有百分之十几的差值,这个也需要进一步研究了。
本帖子肯定不会草草结束,这俩次出差的确是在预料之外的事,还希望能宽限十天左右时间,将这评书似的内容添血加肉变得丰满生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眼之间,发现就快要到交作业的时间了,身在外地只能通过爪机上网的楼主只能先总体介绍下流程,待返回单位 ...

To be more accurate按照手册上所说的sht11出厂前均已通过了校准,相对湿度可以达到±3(室温到80摄氏度之间)到±7.5(0或者100摄氏度)、温度可以达到最高±0.4最低±2.6摄氏度的精度

网友C:
加油!学习很重要,工作更重要,一切以工作优先!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油!学习很重要,工作更重要,一切以工作优先!

感谢老大理解,今天继续。

网友:
青海出差,回来成非洲人了。。。活动已经结束了吧?俺还是把剩下的工作弄完吧。驱动按照TINY210的改造完毕,之后编一个小程序调用。

int main()
{
  float temp_val,humi_val;
  unsigned int t=0;
  char buffer[4];
  int fd ;
  fd = open("/dev/sht11",O_RDWR);
  if (fd < 0) {
    fd = open("/dev/sht11",O_RDWR);
  }
  if (fd < 0) {
    perror("open device sht11");
    exit(1);
  }
/*通过系统调用ioctl和输入的参数控制*/
  read(fd,buffer,10);
  t=buffer[0]*256+buffer[1];

  temp_val=0.01*t-39.7;

  t=buffer[2]*256+buffer[3];

  humi_val=0.0367*t-2.0468-(1.5955*0.001*t)*0.001*t;

/*关闭设备句柄*/
  close(fd);

        printf("当前温度为: %.2f °C \n  当前湿度为: %.2f%% 【%%RH】\n  ",temp_val,humi_val);

   return 0;
}

网友:
运行结果如下:

网友:
恭喜恭喜!你成功了!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恭喜!你成功了!

:)感谢老大支持。这几天我会做一下总结写下来,前面写得太简单了,也只是刚刚能用而已,后续可能会增加一些功能。

网友:
请问楼主还有用到TVP5150吗?这个IC是停产了吧,我们有代理成都振芯科技(国腾电子)的GM7150,可以直接PIN对PIN兼容,而且输出的图像色度与对比度都要更好,欢迎来电汤晓平:13048993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