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的问题,紧急求助求助

楼主:
MSP-fet430仿真器的驱动安装,USB一插进去就是这个,怎么才能解决呢

网友A:
到TI官方,找FET430看看

网友:
手动更新下试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TI官方,找FET430看看

是说重新下载一个驱动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说重新下载一个驱动软件吗

下载JTAG的驱动

FET430UIF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JTAG的驱动

FET430UIF吗?

恩,对啊。我下了一个软件 显示这个。但是还是这个样子

网友:
电脑重启后呢?

网友:
重启过一次,不行,我再重启一次好了。有人说是硬件固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