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极跟随器输出负载加重导致波形失真

楼主:
射极跟随器输出负载加重导致波形失真

网友:
耦合到负载的隔直电容为10uF,100Hz时容抗为159欧,不能说是远小于负载电阻值。

其实,既然是仿真,只需要修改一下偏置电阻数值,从而改变三极管静态电流,再调整输入信号幅度,让输出正弦波正峰和负峰同时切峰,就是可以实现最大输出的状态。

网友:
还以为是问题呢,原来是笔记。
非常好,很希望看到这样的笔记越来越多~~~

记得初学模拟电路的时候,一样碰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一样迷糊了,因为工作点电压足够啊,怎么会出现截止失真呢?当时可没有电脑可用,甚至都没听过仿真软件。后来才明白,是电容放电时的电流引起的。简单说,空载电流必须足够,不然带负载较大的时候,在负半周,晶体管会因Ic太小而截止。

输出耦合电容的问题,话说与这个讨论关系不大。不过要注意,楼主的仿真波形图就已经能看出来了:截止部分不平坦,呈上升态势。

网友:
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