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l99se中如何画任意倾斜度的线?

楼主:
在protel99se中如何画任意倾斜度的线?小弟画出来的线只能倾斜45度。

网友A:
同时按Shift+空格键,可以切换画线的模式:直角走线、45°走线、任意角度走线、1/4圆弧走线、1/8圆弧走线、从线起点处1/4圆弧走线六种模式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改一下线的起点、终点坐标,多少的斜度都能搞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按Shift+空格键,可以切换画线的模式:直角走线、45°走线、任意角度走线、1/4圆弧走线、1/8圆弧走线、 ...

正解正解!

网友:
二楼正解
shift+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