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布线线变绿警告

楼主:
我手动布线的时候当把线连接到单片机引脚的时候线路颜色变绿警告,我单片机引脚的最小距离为0.5mm,在DXP中也设置的最小距离为0.5mm,引脚不变绿没有警告,但是最后这段线为什么警告呢?怎么设置?不设置的话可以生产吗?

网友:
你鼠标放在绿色的地方左上方有提示错误,你看一下是什么。我怀疑是导线间距的问题,这种封装大概是7-8个mil的间距。规则超过这个就会绿色

网友:
二楼说的对,AD会给出出错原因的,编译一下看看错误信息就知道了。

网友A:
焊盘规则间距设置

网友:
可能是规则那边的限制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过,改下规则应该就好了

网友:
线再细一点点,看还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盘规则间距设置

这个设置吗?我尝试设置再小也是绿色的。。。。。。。。。。

网友B:
您是怎么修改的呢 我也出现同样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是怎么修改的呢 我也出现同样情况

修改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