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HELPER2416开发板助学计划: 关于FC12的问题

楼主:
前面一直在用FC18,用着没有问题,但是太占资源了,所以换成了FC12。但现在发现FC12的一些问题。 1、用FC12编译3.2内核时,终端报错,无法进行编译。具体提示如下图

    想问下是不是因为FC12的内核比编译的内核版本低造成无法编译还是因为其他啥设置原因?
2、FC12无法使用软件更新,一更新就报错,这是因为啥原因。

3、使用虚拟机对于我的老电脑来说,用起来太痛苦了,想问下版主,如果要直接安装linux系统,所需要的编译环境,是不是只要官方文档附录里写的那些就行。

论坛ID:shihuntaotie
提交时间:2014.07.09

网友A:
1、FC12可以编译新内核的,我一直用FC12做开发,怀疑你的内核文件是不是有全部展开?如果全部展开的话,不可能没有arch/arm/Kconfig这个文件    注意:一定要在linux下,用tar等命令解压缩,在windows里解压内核是有可能出错的。
2、FC12是可以安装更新的,虚拟机连网之后可以用yum更新
3、直接安装LINUX的话,会与附录里描述的版本略有差异,现在附录里的版本已经不再被官方支持了,不过问题不大,所有这些问题,都能从网上搜索到解决方法,只要关键字输入对了就行。当然,新安装的版本要达到我给的版本的好用程度的话,还有很多配置要做。

http://www.jyxtec.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FC12可以编译新内核的,我一直用FC12做开发,怀疑你的内核文件是不是有全部展开?如果全部展开的话,不 ...

感谢版主的即使回答。确实我的内核文件是那windows解压的,因为不晓得为啥其他几个用tar都没问题,就这个内核文件用tar提示出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版主的即使回答。确实我的内核文件是那windows解压的,因为不晓得为啥其他几个用tar都没问题,就这个 ...

内核是用xz压缩格式的,所以要用如下方式解压缩:tar -xJvf s3c-linux.tar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核是用xz压缩格式的,所以要用如下方式解压缩:tar -xJvf s3c-linux.tar

感谢版主解答,用yum能成功更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版主的即使回答。确实我的内核文件是那windows解压的,因为不晓得为啥其他几个用tar都没问题,就这个 ...

windows解压不成功的原因是因为 win是大小写不区分的系统,而linux是区分大小写的,内核里面就有这种文件,在win下解压内核文件就丢失或者被改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windows解压不成功的原因是因为 win是大小写不区分的系统,而linux是区分大小写的,内核里面就有这种文件, ...

一叶兄来了哈,欢迎!!!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内核里有链接文件,在windows里的文件系统可能不支持。。。

http://www.jyxtec.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叶兄来了哈,欢迎!!!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内核里有链接文件,在windows里的文件系统可能不支持。。 ...

解决了,只能在终端用命令解压,不能用归档管理器,一用就报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只能在终端用命令解压,不能用归档管理器,一用就报错。

这个可能是我的原因,也许把后缀改成tar.xz能用归档管理器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是我的原因,也许把后缀改成tar.xz能用归档管理器

不晓得哇,那几个就这一个不能用归档管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