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421谁用过指导下啊~~~~

楼主:
最近需要输出一个4~20mA信号,打算选用AD421,有谁用过,它输出的电流信号是否准确,精度如何?电流输出点是否要做些保护,怎么做啊?求指教!

网友A:
楼主可以仔细研究一下它的手册: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data_sheets/AD421.pdf
里面有详细叙述。

“ 输出点” 一般是由C极(或D极)输出的,不需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仔细研究一下它的手册: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data_sheets/AD421.pdf
里 ...

好 多谢!

网友:
16BIT 挺准的

保护可以参考ADI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