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控制继电器开关周期

楼主:
MSP430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控制继电器开关周期,再由继电器控制电路。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全文贴出,非资料性的文档就别搞附件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文贴出,非资料性的文档就别搞附件下载了。

继电器控制电路
设计并制作一个继电器控制电路,控制对象为10欧姆负载。采用MSP430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控制继电器开关周期,继电器控制10欧姆负载的电源关断,数码管显示关断周期时长,周期时长为1~9s,按键用以调节周期时长。
电源采用直流稳压电源,稳压电源显示输出电压5V,稳压电源的正极串联一个1欧姆功率电阻作为电源的输出。
附带说明
1、 MSP430不能采用直接供电,建议供电电压3.3V,采用稳压芯片ASM1117-3.3V;
2、10欧姆负载可以采用多个直插电阻并联,以规避负载发热;
3、MSP430采用DIP底座安放形式,不允许直接焊接;
4、设计时,要将继电器频繁切换影响单片机供电的问题考虑在内;
5、各组自行设计方案,允许组与组之间交流,但不允许交换方案;
6、各组争取将完成时间控制在8天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文贴出,非资料性的文档就别搞附件下载了。

请大神帮帮忙

网友A:
这就是一个设计要求,难道你想求现成么?那对你没有丝毫好处。自己设计,在设计中遇到具体的问题再来提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一个设计要求,难道你想求现成么?那对你没有丝毫好处。自己设计,在设计中遇到具体的问题再来提问。

谢谢 !请你看看我画的电路图,帮我改正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 !请你看看我画的电路图,帮我改正一下。

驱动光耦的晶体管接法不对,不能接成射随器,应接成共射电路并设基极限流电阻。如果你的系统采用同一电源供电,光耦隔离是没有意义的,多此一举,抗干扰性和用晶体管直接驱动继电器没有什么不同。
继电器触点最好加消火花电路。
数码管驱动方面,430有很多型号,只有那些支持强输出的型号才能直接驱动数码管,但要加限流电阻,总输出电流不能超出MCU的限制。
LDO的输入、输出滤波电容容量要加大,考虑到数码管的功耗较大且可能处于变动中,滤波电容宜用两个220uF的电解电容。
按键开关两侧宜并一个0.01微法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光耦的晶体管接法不对,不能接成射随器,应接成共射电路并设基极限流电阻。如果你的系统采用同一电 ...

谢谢,这是我修改后的还请你,再帮我在指正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是我修改后的还请你,再帮我在指正指正。

你好这个图没有加电源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是我修改后的还请你,再帮我在指正指正。

消火花电路不对,串个电感毫无意义。
另外,最好加个外置的上电/手工复位电路,这对调试有好处。

网友A:
另外,R8、数码管的公共极都应接3.3V而非5V的V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R8、数码管的公共极都应接3.3V而非5V的Vcc。

我又修改了一下,加上了复位电路没加按键,消火花电路就没有添加上去了,一是不懂,二是因为才5V电压,请你再指教指教,特别是器件的参数。

网友A:
复位电路的电容取值不对,应取10uF,R16则无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电路的电容取值不对,应取10uF,R16则无必要。

上次的任务完成了,这次又有新的任务,偏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