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留存:如何选择和使用食用油

楼主:
来不及看,转贴一下以后有时间看

【医生说】范志红:如何选择和使用食用油

  油脂该怎么吃的问题,一直是让消费者一头雾水的事情,广告营销概念铺天盖地,专家说法莫衷一是,脂肪酸和人体代谢的名词更是听着头昏。为了避免理解困难,这里省去绝大部分科学内容,直接告诉朋友们,具体如何操作才能让自己家的烹调油吃得更合理。

油脂怎么换着吃
  人们经常听说,油脂要混着吃,换着吃。其实这种说法虽有道理,却不全面。
  首先,名字不同的油脂,如果脂肪酸构成类似,换了和没换区别不大。比如大豆油、玉米油和葵花籽油类似;花生油和稻米油类似;茶籽油、杏仁油和橄榄油类似;亚麻籽油和紫苏籽油类似,等等。
  天然油脂有很多种,除了味道和口感之外,营养上的差异主要在于,其中各种脂肪酸的比例不同。按照它们的结构,大致可以分为饱和脂肪酸(SFA)、单不饱和脂肪酸(MUFA)、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这三大类。
  在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当中,还分成两个类别,一个叫做omega-3系列,一个叫做omega-6系列。其中omega-3系列的代表物质是alpha-亚麻酸、DHA和EPA。omega-6系列的代表物质是亚油酸。
  最富含omega-6脂肪酸的油脂是红花油和葡萄籽油(含70%以上的亚油酸)、西瓜籽和葵花籽油(65%以上)、核桃油(60%以上)、小麦胚芽油(55%以上)、大豆油和玉米油(50%以上)。中等含量的是芝麻油和榛子油(45%以上)、南瓜子油(40%以上)、花生油和松子油(35%以上)。这些油脂要尽量限制数量,因为多数人膳食中omega-6的摄入量过高。
  其次,要达到膳食脂肪酸的整体平衡,除了烹调油,还要考虑到日常吃什么坚果,什么肉类,吃多少豆制品,等等。比如说,如果日常喝豆浆、吃豆腐比较多,膳食中不缺乏大豆中的脂肪成分,做菜就无需再用大豆油了。吃各种瓜子核桃比较多,葵花籽油和核桃油就没必要吃了。
  反之,如果日常不吃豆制品和瓜子核桃,却吃很多的牛羊肉和奶制品,那么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偏低,吃点大豆油作为弥补是可以的。蛋奶素食者吃豆制品、种子和坚果比较多,饱和脂肪酸摄入偏少,omega-6脂肪酸比例偏大,所以可以用一点奶油、黄油来烹调。
  第三,要考虑到用餐者的身体状况。心脏病风险较大的人,宜优先选择单不饱和脂肪酸(MUFA)和omega-3脂肪酸比较多的油。
  单不饱和脂肪酸高的油脂是:茶籽油(75%以上油酸),橄榄油、杏仁油和澳洲坚果油(70%以上油酸),低芥酸菜籽油(60%以上油酸),花生油和芝麻油(约40%油酸)。或许很多人不知道,鸡鸭油和猪油中也含有40%以上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并非饱和脂肪酸一统天下哦!
  富含omega-3的脂肪就不多了,它们是:亚麻籽油、火麻油和紫苏籽油(含50%以上gamma-亚麻酸),鱼油(含DHA和EPA)。含有大量omega-6,同时含有少量omega-3脂肪酸的油脂有:月见草油、大豆油和松子油(含10%左右的gamma-亚麻酸)。
  四是要考虑烹调方法的加热温度。一般来说,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耐热性较差,所以以上所列的最富含omega-6脂肪酸的油脂,均不适合冒油烟的炒菜。
  中国人炒菜用那么多大豆油、玉米油和葵花籽油,其实比较令人担心。大量omega-6脂肪酸可能促进炎症反应,而容易氧化更是它的致命麻烦。最新研究证明,膳食中亚油酸比例过大,有可能升高冠心病死亡风险(见参考文献),其机制可能与亚油酸的氧化有关。
  已经有很多食品化学方面的研究证明,和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和动物性食品一起烹调,会提升胆固醇的氧化程度;有研究提示反复加热的油脂会增加血压升高的风险;还有流行病学调查证明,用煎炸方法、油煎方法所烹调的海鱼,失去了帮助降低心脏病风险的作用,甚至有的研究中还发现了反作用。
  所以,如果有一天,我国研究者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高温加热的植物油(调查中或许很难区分具体品种)增加冠心病的风险,我一点都不会感觉意外。在这个结果得到证明之前,我们最好未雨绸缪,早点远离这样的可能结果。

油脂怎样混着吃
  在我家里,烹调基本上是不明显冒油烟的。除了蒸煮凉拌微波等方法,就是用无油烟锅做的、不等油烟明显冒出来就放菜的炒炖菜。几年也不会做一次油炸。
  很多人说,不冒油烟怎么能炒熟?当然可以。只要锅底厚一点,锅体的热大一点,就很容易做到这一点。要改变炒菜方式,开头可能有点不适应,几天后慢慢习惯了就好了。
  在炒菜的时候,很多人喜欢自己来配“调和油”,认为这样品种丰富,一次能吃进去好多油。其实,炒菜的调和油主要考虑目标是耐热性和脂肪酸的平衡,不是随便混混就有意义的。
  我多数时候用茶籽油、橄榄油和花生油来做菜,偶尔也用黄油、坚果油和亚麻籽油等,具体用什么要看家里有什么。比如朋友送了我核桃油,它不太适合加热。于是我把它和黄油搭配。先用一小块黄油融化,炒香调料,然后加入核桃油,立刻加入菜。这样,怕热的核桃油就不会过热,而脂肪酸比例也比较合理——黄油以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而核桃油以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亚麻籽油也可以同样用法。如果不在意一丁点奶油味道的话,这么炒菜真的很香哦。
  如果煮鸡汤、肉骨汤、羊肉汤之类上面有浮油,通常我不会扔掉,而是直接用油汤来煮大量蔬菜,就不用另放油了。如果觉得汤里的油太少,菜太多不够用,就在菜丢进汤里煮开之后,再撒入一点亚麻籽油、紫苏籽油、坚果油等。这样菜就不至于太寡淡了,怕热的油也能物尽其用。如果家里老人有血脂高的问题,可以把浮油捞出来一部分,再和亚麻籽油或芝麻油混合(需要补充omega-3的人用亚麻籽油,一般健康人用芝麻油、核桃油之类味道更好)。
  或者,在烹调肉类食品时,把肉汤表面凝结的动物油刮下来,和特别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大豆油、核桃油等混合使用,对于没有三高的健康人,特别是血压较低人较瘦弱来说,脂肪酸比例是比较合适的。

总体而言,花生油、米糠油、茶籽油、低芥酸菜籽油、精炼橄榄油(颜色不发绿,橄榄味道比较淡的)等品种日常炒菜比较合适。棕榈油、椰子油、黄油、牛油、猪油等最耐热,炒菜时味道又香,可以和最不耐热的亚麻籽油、核桃油之类搭配,方法如上所述。如果一定要爆炒和煎炸,单用这些耐热的脂肪最合适。

  说到这里,又想起来油条哥。听说他现在已经注册了商标,搬进了屋里,继续卖用一级大豆油炸的油条,而且顾客盈门。我们没法要求油条哥了解最新的营养科学知识,他的确是个好心人,但吃大豆油炸出来的油条,尽管每天都换新油,长期而言对消费者来说也是一种健康风险。如果他了解这些知识,应当用棕榈油或椰子油来炸,口感既好,健康风险也能略有降低。尽管油条怎么都没法和“健康”两个字沾边,如果一定要吃的话,为什么不把危险尽量减少一点,同时口感美味再提升一点…

总而言之,在食用烹调油方面,需要记取几个原则:
  1 控量。多好的油都不能放开了用,包括橄榄油和亚麻籽油。每天25-30克,同时少吃含油脂的各种面食、点心和加工食品。
  2 品种的调换要看脂肪酸类型的不同,按照文中提示的脂肪酸比例差异,在几类之间进行替换,同时考虑使用者的身体状况。玉米油换葵花籽油之类的替换没有意义。
  3 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油,特别是前面所说的富含亚油酸的油,建议只占烹调油的一半以下。
  4 日常烹调相对较为理想的炒菜油,包括茶籽油、精炼橄榄油、花生油、米糠油(稻米油)、低芥酸菜籽油等。
  5 亚麻籽油之类富含omega-3脂肪酸的油,要高度保证新鲜度,尽量不要加热。如前所述,在食用动物食品或动物油的时候适当配合这类油脂,可以达到平衡脂肪酸比例的效果。
  6 如果一定要煎炸食物,建议用棕榈油、椰子油和动物油。

网友:
作者: 陳俊旭 博客來網路書店 金石堂、誠品等全台各大書店

台灣在民國八十五年時曾經做過一個調查 , 發現零售市場賣掉的食用油品中 , 有 60% 是沙拉油、12% 是葵花油、 13% 是老一輩婆婆媽媽們習慣用的豬油 。十年後的今天 , 沙拉油、葵花油和橄欖油 , 是現今台灣家庭中最常用的烹飪油 , 橄欖油尤其炒得很熱 , 使用率大幅提升 。但豬油卻越來越少用了 。

小玉與婆婆之間的戰爭 , 沒有絕對的對與錯 , 端看小玉所用的植物油是哪一種 , 炒菜的溫度在幾度 , 但如果用錯植物油炒菜 , 還不如用婆婆的豬油 。

什麼是油的「冒煙點」?

台灣人最常見的烹煮方式還是煎、煮、炒、炸為主 , 青菜大多是用大火快炒 , 而且多數是使用玉米油、葵花油之類來炒菜 , 甚至炸排骨也是用這類植物油 , 這真是個嚴重的錯誤 。為什麼呢?因為每一種油耐受的溫度不一樣 , 葵花油在攝氏 107 度就開始冒煙變質了 , 如果拿來炒菜甚至炸排骨 , 會產生許多毒素 。因此 , 在選用油品之前 , 必須先瞭解什麼是「冒煙點」 。

每一種油的冒煙點 (Smoke point, 介於熔點與沸點之間 ) 都不盡相同 , 任何油類只要達到冒煙點以上 , 就會開始變質 , 甚至起火燃燒 。所以我鼓勵大家不管炒什麼都加一點水來炒 , 因為水分會將溫度拉低到一百度左右 。我把這種加點水來炒的炒法稱之為「水炒」 。大多數油類的冒煙點都在一百度以上 , 所以炒菜時只要能把溫度控制在一百度 , 油就不會變質 , 吃了也不會有害 。很多液態植物油 , 例如菜籽油和葵花油 , 冒煙點都在 107 度 , 通常大火一炒 , 一下子就會超過冒煙點 , 開始變質 , 吃下這種油 , 對身體反而有害 , 但若是拿來涼拌東西就很好 。

油的商品名稱非常混淆 , 例如台灣與大陸很多食用油是菜籽油 , 或是菜籽、玉米與大豆的混合油 , 但廠商並不標示清楚 , 而常用「沙拉油」這個名稱代替 。其實 , 沙拉油 (Salad Oil) 是一種通稱 , 凡是可以拿來涼拌沙拉的油就可叫做沙拉油 。所以在還弄不清楚油種之前 , 最好先不要拿來炒菜 。橄欖油、花生油、芝麻油的冒煙點約 160 度 , 可以炒菜 , 但還是加一點水比較好 。椰子油的冒煙點更高 , 在 232 度 , 拿來炒菜最適合 , 但在台灣 , 我還沒有找到比較好的椰子油 。

所以 , 買哪一種油炒菜是一門學問 , 以下我特別整理了一份各種未精製油脂的冒煙點 , 提供給大家購買與烹飪時參考 。
TYPE OF OIL 未精製的各種油脂SMOKE POINT 冒煙點REMARKS 適合的烹飪法酪梨油 Avocado oil271 ℃ ( 520 ℉ )水炒、中火、炒煎炸米糠油 Rice bran oil 254 ℃ ( 490 ℉ )由於管路污染,不建議食用茶油 Tea oil252 ℃ ( 485 ℉ )涼拌、水炒、中火炒、煎炸橄欖油渣 Pomace238 ℃ ( 460 ℉ ) 水炒、中火炒、煎炸椰子油 Coconut oil232 ℃ ( 450 ℉ )水炒、中火炒、煎炸榛子油 Hazelnut oil221 ℃ ( 430 ℉ )涼拌、水炒、中火炒、煎炸棉花籽油 Cottonseed oil216 ℃ ( 420 ℉ )殺精蟲,不建議食用葡萄籽油 Grapeseed oil216 ℃ ( 420 ℉ )涼拌、水炒、中火炒、煎炸杏仁油 Almond oil216 ℃ ( 420 ℉ )涼拌、水炒、中火炒、煎炸馬卡達姆油 Macadamia oil199 ℃ ( 390 ℉ )涼拌、水炒、中火炒酥油 Vegetable shortening182 ℃ ( 360 ℉ )反式脂肪酸,不建議食用豬油 Lard182 ℃ ( 360 ℉ )水炒、中火炒芝麻油 Sesame oil177 ℃ ( 350 ℉ )涼拌、水炒、中火炒奶油 Butter177 ℃ ( 350 ℉ ) 水炒、中火炒大豆油 Soybean oil160 ℃ ( 320 ℉ )涼拌、水炒、中火炒玉米油 Corn oil 160 ℃ ( 320 ℉ )涼拌、水炒、中火炒冷壓橄欖油 Olive oil 160 ℃ ( 320 ℉ )涼拌、水炒、中火炒花生油 Peanut oil160 ℃ ( 320 ℉ )涼拌、水炒、中火炒胡桃油 Walnut oil160 ℃ ( 320 ℉ )涼拌、水炒、中火炒葵花油 Sunflower oil107 ℃ ( 225 ℉ )涼拌、水炒紅花油 Safflower oil107 ℃ ( 225 ℉ )涼拌、水炒亞麻仁油 Flax seed oil107 ℃ ( 225 ℉ )涼拌、水炒
註:涼拌 (℃ / 120 ℉ ) , 水炒( 100 ℃ / 212 ℉ ) , 中火炒 ( 163 ℃ / 325 ℉ ) , 煎炸 ( 190 ℃ / 375 ℉ )

油脂的四種烹飪方式

國外把油脂的烹飪方式分為︰ Cold Preparation (Condiments & Salad Dressings) , Low Heat (Sauces, & Baking) , Medium Heat (Sauteing) , High Heat (Browning & Frying) , 我們可以把它們對應在涼拌、水炒、中火炒與煎炸四種烹煮方式 。

適合涼拌 ( 49 ℃ 以下 ) 的油:

除了常溫下是固體的奶油、豬油、椰子油、酪梨油之外 , 幾乎任何食用油都適合 。

只適合水炒 ( 100 ℃ / 212 ℉ ) 、不可用中火炒的油:包括葵花油、紅花油、菜籽油 。亞麻仁油雖然也算 , 但因為營養價值太好了 , 建議生吃才不容易破壞它 。

只適合中火炒 ( 163℃ / 325 ℉ ) 、不適合煎炸的油:包括大豆油、玉米油、冷壓初榨橄欖油、花生油、胡桃油、芝麻油、奶油、豬油、馬卡達姆油 。酥油是糕餅業者最常使用的油 , 因為是人造的反式脂肪酸 , 問題極為嚴重 , 我堅決反對使用 。另外 , 棉花仔油通常拿來做餅乾 , 由於對身體有毒性 , 會殺精蟲 , 我也不建議食用 。

可以大火炒或煎炸 ( 190℃ / 375 ℉ ) 的油類:包括杏仁油、榛子油、椰子油、茶油、酪梨油 。椰子油和棕櫚油的耐熱點都在兩百多度以上 , 煎、炸都沒問題 , 但我發現國內這兩種油都是用酸價高的原油再精製而成 , 不符合我的「好油」標準 。如果讀者可以找到未精製而香味濃厚的椰子油 , 我會建議把它當作煎炸油的首選 。

買對的油、用對的方式烹飪

油的學問真的很大 。除了選對油品之外 , 是否經過精製 , 也是決定好油與否的標準 。台灣的油品有許多障眼法 , 例如只加了一點橄欖油 , 就號稱是橄欖 X 酚油 , 其實是菜籽油 。而大部分廠商為了迎合台灣人喜歡大火炒菜的習慣 , 都把優良的進口橄欖油或其他食用油在台精製 。這麼做其實非常可惜 , 因為精製過的油 , 就不能算是我們說的「好油」了 。

台灣人買到的植物油一般都是精製過的 。拿精製油炒菜 , 又多了一道氧化的過程 , 等於錯上加錯 , 對身體更加不好 。最正確的做法、能確保身體健康的烹調方式是 , 買未精製的橄欖油、麻油 , 來做中溫烹煮之用 , 若要炒菜 , 如果買不到好的椰子油或棕櫚油的話 , 寧可選用豬油、奶油或茶油 。

因此所謂的好油 , 就是當你買到也買對了的時候 , 還要用對的方式去烹調 , 才能保持它原來好油的成分 。所以用沙拉油炒菜實在很冒險 , 炒菜一定要清楚所用油的冒煙點在幾度 , 將炒菜時的溫度控制在冒煙點以下 , 那就是安全的 。現代人慢性病、發炎、過敏、婦科疾病 ……毛病一籮匡 , 一大半原因都是因為油引起的 。

网友:
俺近年来主要选择饱和脂肪酸较低的食用油,主要是橄榄油、米糠油和玉米胚芽油这三种,不过后两者的味道不香,而橄榄油很香但却是最贵的食用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