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设计---电子设计的经验与哲理

楼主:
感悟设计-电子设计经验与哲理

     《感悟设计:电子设计的经验与哲理》主要从设计者的思维的角度来展开叙述。但和别的讲设计的书籍显著的不同的在于:《感悟设计:电子设计的经验与哲理》不讲某个专题,而是注重描述设计的整个过程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感悟设计:电子设计的经验与哲理》作为一个讲述电子设计的书籍,却在其中大量穿插了很多非电子的案例和知识点。同时,也引用了一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哲学道理,并把这些道理作为文章的标题,用案例来陈述这些哲学道理的合理性。

  《感悟设计:电子设计的经验与哲理》适合于电子设计开发人员、管理人员、培训人员阅读参考,也可作为电子设计方向研究生、本科生的参考读物。

网友:
1 模拟,无处不在.1
1.1 任何电路都会有可能用到模拟器件1
1.2 凡是电路,其实都是模拟电路3
1.3 推而广之7

2 上工治未病11
2.1 大问题,是因为根基没有做好13
2.2 大问题一旦爆发,就很难处理16
2.3 及时扑灭小问题20

3 让你的软件飞起来22
4 设计的中庸之道29
4.1 以中道行事,不走极端29
4.2 执两用中,实行稳健的主张33
4.3 符合社会人生常道,做到合情合理36
4.4 宽容包纳,和而不同41

5 搞定故障44
5.1 望.闻.问.切,收集故障信息44
5.2 面对黑箱的对策48
5.3 几种常见的处理故障的方法53
5.4 找不着北的时候怎么办?71

6 无电路图维修的技巧74
7 设计中的概率论82
7.1 无处不在的概率82
7.2 想好了,出手以后有多大的胜算84
7.3 设计中的“大数定律”88
7.4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90
7.5 别把东西设计在临界点上92

8 线缆的学问96
8.1 为什么线缆是故障高发元件96
8.2 电缆的特性阻抗102
8.3 电缆与电缆的连接103
8.4 整机的线缆走线104
8.5 双绞线106
8.6 差分电路110
8.7 同轴电缆111

9 尽量为后续的工作多遗留一些信息114
10 搞定噪声117
10.1 低阻抗!低阻抗!117
10.2 恐怖的火花干扰..1 22
10.3 注意你的高速数字信号128
10.4 用电流传输替代电压传输131
10.5 注意电源纹波132
10.6 看看无线电接收机如何抗干扰135
10.7 积分法去除噪声140

11 搞定电源145
11.1 电路板上的电源就相当于人体的循环系统145
11.2 电源一定要留足余量146
11.3 纹波所带来的一系列麻烦148
11.4 如何镇压电源的纹波?149
11.5 如何尽可能的容忍电源的纹波噪声152
11.6 搞定大功率电源158
11.7 电源线上对外的辐射噪声164
11.8 电源什么时候才算是正常的165

12 从人体解剖理解C++167
12.1 Class的可分解性和继承性167
12.2 接口的精炼性和Class的封装性169
12.3 构建函数和析构函数172
12.4 Class的健壮性172

13 电子产品设计阶段的成本控制174
14 物以类聚,信号以群分179
14.1 在设计之外的“物以类聚”179
14.2 物以类聚,信号以群分181

15 选择元器件,也有诀窍186
15.1 尽量减少库存186
15.2 配元件,要等于或者接近元件的额定值192

16 优秀设计的10大要点196
17 由数组非法操作想到的201
17.1 一个地址越界的例子201
17.2 联想和感悟202

18 废手机改成充电器205
19 使用KeilC51RTOS开发蓄电池监控器210
19.1 RTOS的优点210
19.2 本系统的软件结构211
19.3 多任务环境下的资源冲突213
19.4 多任务环境下的函数重入215
20 PCB软件不为人知的技巧NetClass216
21 电子元件故障发生概率排行榜222
附录 插柳不让春知道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