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g2553内部DCO时钟配置问题,,,

楼主:
一下代码功能:设置DCO频率,将MCLK和SMCLK设置为DCO,,调用定时器——A比较功能。输出PWM波,
                    理论上上输出频率为DCO频率1/10才对,可是设置DCO为16MHZ时,输出为2.89KHZ,
                    设置DCO为1MHZ时,输出为2.25KHZ。。希望前辈指点。。

void main( void )
{
  int i;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while(CALBC1_1MHZ==0xff||CALDCO_1MHZ==0XFF);
  BCSCTL1=CALBC1_1MHZ;
  DCOCTL=CALDCO_1MHZ;
  BCSCTL2|=SELM_1+DIVM_0+SELS+DIVS_0;
  BCSCTL3|=LFXT1S_2;                     //时钟配置
   while(IFG1 & OFIFG)
  {
    IFG1 &= ~OFIFG; //清除OSCFault 标志
    for(i= 0xff; i>0; i--); //延时,待稳定.
  }

P1SEL |= BIT2;  //TA1从P1.2输出
P1DIR |= BIT2;  //TA1从P1.2输出

TACTL |= MC_1 + TASSEL_2;    以MSCLK为输入
TACCTL1 = OUTMOD_3;
TACCR0 = 10 ;    //频率大概为定时器输入时钟频率1/10
TACCR1 = 5;

  _EINT();
  while(1);
}

网友:
BCSCTL3|=LFXT1S_2;                     //时钟配置

这句是用VLO做时钟,把它去了.

网友:
void main( void )
{
  int i;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开门狗
  while(CALBC1_1MHZ==0xff||CALDCO_1MHZ==0XFF);                // 检查校准信息是否被擦除
  BCSCTL1=CALBC1_1MHZ;                                        // 设置SELX的范围
  DCOCTL=CALDCO_1MHZ;                                         // 设置DCOX的值和频率调整值MODX
  BCSCTL2|=SELM_1+DIVM_0+SELS+DIVS_0;                         // MCLK=DCO频率 ,不分频。 SMCLK为VLO频率,不分频
  BCSCTL3|=LFXT1S_2;                                          // VLO作为低频时钟源
   while(IFG1 & OFIFG)
  {
    IFG1 &= ~OFIFG; //清除OSCFault 标志
    for(i= 0xff; i>0; i--); //延时,待稳定.
  }

P1SEL |= BIT2;  //TA1从P1.2输出
P1DIR |= BIT2;  //TA1从P1.2输出

TACTL |= MC_1 + TASSEL_2;                                     // up 模式,SMCLK为时钟源
TACCTL1 = OUTMOD_3;                                           // toggle 模式
TACCR0 = 10 ;                                                 // 频率大概为定时器输入时钟频率1/10
TACCR1 = 5;

  _EINT();
  while(1);
}
不知道楼主看出来了没?楼主根本不明白自己写的程序(或者不是自己的程序),还是好好看看相应寄存器的功能吧!看看论坛WSTT,chunyang出的MCU工程师炼成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