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开发板之DOS下的文件传输和FlashFXP传输!

楼主:
插上电源和网线,ping通192.168.2.20(这个是开发板ip),ping不通就改下电脑ip,我的是win7/64位系统,具体操作为打开:开始菜单-->控制面板-->网络和internet-->网络和共享中心-->查看网络状态和任务-->更改适配器-->右击本地连接点击属性-->网络下的此连接使用下列任务(双击协议版本4)-->点选(使用下面的ip地址)字样-->ip地址前三个数字和开发板ip一样,最后一个除20外随便写只要不和网内其它ip重复就行(这里我们填写192.168.0.21),子网掩码填255.255.255.0,默认网关我填的192.168.1.1,点击确定。下面我们开始ftp连接。点击开始菜单,输入ftp回车,我们看到的是DOS界面,命令行输入open命令-->192.168.0.20。用户plg,密码plg。完成,DOS命令百度一下。以前做过网站经常用FlashFXP,FlashFXP也可以和板子FTP连接下载文件。操作方法,打开FlashFXP-->站点-->站点管理器-->新建站点。站点名称填helper2416。类型FTP。地址192.168.0.20,端口21,类型普通,用户名plg,密码plg。然后点击应用,连接。测试了下,能下载,修改权限没成功,上传没成功。
论坛id:陈韶华
2014.07.10

网友A:
说明一下,ftp上传不成功的原因是plg这个用户在对应的ftp目录没有写入权限。另外,有一个常规问题,网关与IP要设到同一网段,否则是不能访问网关的,当然,这里与板子是同一网内访问,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明一下,ftp上传不成功的原因是plg这个用户在对应的ftp目录没有写入权限。另外,有一个常规问题,网关与I ...

那是要用root帐户么?密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要用root帐户么?密码是多少?

root没有密码

http://www.jyxt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