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07——裸机第一弹——点亮LED+SD启动+源码

楼主:
裸机第一弹——点亮LED+SD启动

参与Helper2416开发板助学计划心得

1:LED硬件原理图

Helper2416开发板只为我们预留了一个LED——D8——连接到了GPB1——当GPB1输出为低电平时D8点亮

2:工程搭建

我使用的是GNU工具链,使用makefile文件来管理工程,所以这一步只需建立工程目录就行了。

3:代码编写

在工程目录中创建led_on.S文件,代码如下:

@******************************************************************************
@ File:led_on.S
@ 功能:LED点灯程序,关闭看门狗,点亮D8
@******************************************************************************
.text
.global _start
_start:
                        LDR                R0,        =0x53000000                        @R0设为WTCON寄存器
                        LDR                R1, [R0]                                @把WTCOM寄存器的值读入到R1
                        BIC                R1,        R1, #0x01                        @清除最低位
                        STR                R1,        [R0]                                @把值写入WTCON寄存器关闭看门狗

                        LDR     R0,        =0x56000010                        @ R0设为GPBCON寄存器。此寄存器
                                                                                        @ 用于选择端口B各引脚的功能:
                                                                                        @ 是输出、是输入、还是其他
            MOV     R1,        #0x00000004
            STR     R1,        [R0]                     @ 设置GPB1为输出口, 位[3:2]=0b01

            LDR     R0,        =0x56000014             @ R0设为GPBDAT寄存器。此寄存器
                                                                                        @ 用于读/写端口B各引脚的数据
            MOV     R1,        #0x00000000              @ 此值改为0x00000002,
                                                                                        @ 可让D8熄灭
            STR     R1,        [R0]                     @ GPB1输出0,D8点亮

MAIN_LOOP:
            B       MAIN_LOOP

.end

4:编写makefile

在工程目录中创建makefile文件,内容如下:

led_on.bin : led_on.S
        arm-linux-gcc -g -c -o led_on.o led_on.S
        arm-linux-ld -Ttext 0x40000000 -g led_on.o -o led_on_elf
        #用IROM启动模式,代码会拷贝到起始地址为0x40000000的steppingstone开始运行,所以链接地址设置为从0x40000000开始
        arm-linux-objcopy -O binary -S led_on_elf led_on.bin
clean:
        rm -f   led_on.bin led_on_elf *.o

5:代码编译

在led_on.S文件和makefile文件都编写完后就可以开始编译了,虽然只有一个源文件,为了养成好习惯,我还是使用makefile来管理:

1:通过Putty远程登入CentOS主机,cd到工程目录

2:执行 make 开始编译,得到需要的.bin文件

6:烧写SD卡&运行

使用光盘自带的烧写软件IROM_Fusing_Tool

烧写完成(这里只用BootLoader这一跨,其他为空)

开始我以为到这里从sd卡启动就可以点亮led了,但是尝试好几次都不能成功,原因就是如我上一篇帖子所说的“固化代码会直接从SD/MMC卡的一个特殊位置读出8k的代码”,而直接编译器生成的二进制代码都是不满足IROM SD/MMC启动所要求的代码存放格式的。所以在烧写到SD卡之前需要对*.bin文件进行一定的调整。

这里我使用网友分享的一个小软 SdBoot.rar (27.88 KB, 下载次数: 31, 售价: 2 分芯积分)
来完成这部分工作,完成后将会生成一个*_1.bin文件,把这个文件烧写到SD卡就可以运行了。

运行效果如下:

下一步打算自己编写一个bin文件处理程序,直接在linux环境下运行,这样可以通过makefile直接调用,简化操作过程!

论坛ID:yuanlai2010

发表时间:2014-07-1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dBoot.rar能解释下吗

可以,等下我再发一篇帖子,专门讲如何制作SD卡启动文件的,到时候你可以来看看。也请多顶顶

网友:
用汇编,大神啊。

网友B:
能用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用c吗

可以……IROM已经帮我们初始化好了堆栈了……

网友:
这个不错!给个赞!
另外,说明一下,我的SD卡烧写工具是针对UBOOT的,如果使用uboot源码里的一个脚本:mkmovi来操作一下编译出来的这个bin文件的话,就可以从sd卡直接启动了。
原理很简单,看一下mkmovi这个脚本就行了。关于从SD卡启动更详细的文档请参考这里: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给个赞!
另外,说明一下,我的SD卡烧写工具是针对UBOOT的,如果使用uboot源码里的一个脚本:mk ...

多谢BOSS指点,这个文档我看过,但是有些地方还没能明白,先去看看这个mkmovi脚本。

网友:
来哥给力啊。。

网友B:
SdBoot.rar能解释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等下我再发一篇帖子,专门讲如何制作SD卡启动文件的,到时候你可以来看看。也请多顶顶

好的

网友D:
厉害啊,我要跟在后面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啊,我要跟在后面好好学习

我也是在慢慢摸索,大家一起交流、一起学习嘛。

网友:
楼主牛逼,准备追着你的贴学习!

网友E:
楼主的程序用什么编辑器写的呢?编译是在PC主机这端编译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程序用什么编辑器写的呢?编译是在PC主机这端编译有吗????

代码是在Windos下用Notepad++编写的,编译器是在服务器主机CentOS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码是在Windos下用Notepad++编写的,编译器是在服务器主机CentOS下。

谢谢回答明白了

网友F:
楼主您好  我的为什么用IROM——Fusing这个软件写不进sd里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好  我的为什么用IROM——Fusing这个软件写不进sd里面呢

你指的是不能从SD卡运行呢?还是在用软件烧写的时候提示不成功呢?

网友:
很好的资料,把我的fl2416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