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4为什么用SPI读取时,SCLK没有输出呢?

楼主:
如题,为了和子机同步,M4应该主动输出时钟到子机吧。

网友:
那你先看看你程序
外设时钟,管脚功能,配置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先看看你程序
外设时钟,管脚功能,配置等等
void InitSPI(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SSI2);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H);

                GPIOPinConfigure(GPIO_PH4_SSI2CLK);
                //GPIOPinConfigure(GPIO_PH5_SSI2FSS);
                GPIOPinConfigure(GPIO_PH6_SSI2RX);
                GPIOPinConfigure(GPIO_PH7_SSI2TX);

                GPIOPinTypeSSI(GPIO_PORTH_BASE, GPIO_PIN_4|GPIO_PIN_6|GPIO_PIN_7);

                SSIConfigSetExpClk(SSI2_BASE, SysCtlClockGet(), SSI_FRF_MOTO_MODE_0,SSI_MODE_MASTER,2000000,16);

                SSIEnable(SSI2_BASE);

                while(SSIDataGetNonBlocking(SSI2_BASE, &buffer1)){}
}

void SPIRead(void)
{
                SSIDataGet(SSI2_BASE, &buffer1);
                buffer1 &= 0x3FFF;
                buffer2 = buffer1;
                UARTprintf("Read: %x", buffer2);
}
//-----------------------------------------------------------------------------
// Ö÷oˉêy:Ïòw25x80D′êy¾Y£¬Ö®oó¶á3ö¡£
//-----------------------------------------------------------------------------
int main(void)
{                    tContext sContext;
    tRectangle sRect;
           char cThisChar;
                 char ulIdx;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XTAL_16MHZ |
                   SYSCTL_OSC_MAIN);
    //
    // 3õê¼»ˉ′®¿ú
    //
                lcd_ili932x_init();                //3õê¼»ˉLCDÇy¶ˉ
    GrContextInit(&sContext, &g_sLcdDisplay);//3õê¼»ˉí¼Dοa
                lcd_backlight_on();
           lcd_ili932x_flush(&sContext);
    sRect.sXMin = 0;
    sRect.sYMin = 0;
    sRect.sXMax = GrContextDpyWidthGet(&sContext) - 1;
    sRect.sYMax = 23;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DarkBlue);
    GrRectFill(&sContext, &sRect);                                          //  ìî3äà¶é«·½¿é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White);
    GrRectDraw(&sContext, &sRect);                                          //  ¼ó°×é«¿ò¿ò
    GrContextFontSet(&sContext, &g_sFontCm20);
    GrStringDrawCentered(&sContext, "SPI Demo", -1,
                       GrContextDpyWidthGet(&sContext) / 2, 10, 0);        // ÏÔê¾êμÑé±êÖ¾
    InitConsole();//′®¿ú3õê¼»ˉ
          InitSPI();
                InitGPIO();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 ê1ÄüLEDËùÔú¶Ë¿úPH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7); //ÅäÖÃPN.4ÎaledμÆêä3ö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GPIO_PIN_7,GPIO_PIN_7);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1));                     // é趨ÿ′ÎÑóê±ê±¼ä£¬t=1 Ñóê±Îa1ms

                while(1){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GPIO_PIN_7,0);
                        UARTprintf("start  /n");
                        //GrStringDraw(&sContext,"SPI is Reading...", -1, 30, 80, 1);        //′òó¡DÅÏ¢
                        SPIRead();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GPIO_PIN_7,GPIO_PIN_7);
                        UARTprintf("  done /n");
                        //GrContextFontSet(&sContext, &g_sFontCm20);//
                        //sprintf(dis,"SPI Read: %x",buffer2);
                        //GrStringDraw(&sContext,dis, -1, 30, 80, 1);        //′òó¡DÅÏ¢
                }
}

网友B:
//GPIOPinConfigure(GPIO_PH5_SSI2FSS);片选端至少要有吧!SSIConfigSetExpClk(SSI2_BASE, SysCtlClockGet(), SSI_FRF_MOTO_MODE_0,SSI_MODE_MASTER,2000000,16);这个函数中的模式注意下,4个模式有区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PIOPinConfigure(GPIO_PH5_SSI2FSS);片选端至少要有吧!SSIConfigSetExpClk(SSI2_BASE, SysCtlClockGet( ...

我只有一个AD,所以不用CS应该也没问题的吧极性和相位的选择我想不会影响到SCLK的输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只有一个AD,所以不用CS应该也没问题的吧极性和相位的选择我想不会影响到SCLK的输出吧

我在用硬件SPI刷彩屏。CS必须接入,不能直接接在GND上。你注意下,还有模式不同,可能会影响是下降沿还是上升沿数据写入外部器件中的移位寄存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硬件SPI刷彩屏。CS必须接入,不能直接接在GND上。你注意下,还有模式不同,可能会影响是下降沿还是 ...

谢谢您的提醒!CS是应该要接入的。
但是SCLK为啥都不输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提醒!CS是应该要接入的。
但是SCLK为啥都不输出呢?

你看下SCLK管脚在其他地方调用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