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110液晶底层驱动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玩5110,想写一个画点函数,但好像没有能够对应到某一具体的点的指令,有哪位高手能指点分享下么?小弟在这谢过了

网友A:
坛子里有代码,还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有代码,还很多

看了很多代码,发现画点函数必须用buf来实现,可是430内部的数据RAM只有512B,不够用啊,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很多代码,发现画点函数必须用buf来实现,可是430内部的数据RAM只有512B,不够用啊,这种问题该怎么 ...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499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