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天才来证明一个模拟电路的一个定理

楼主:
大家都知道戴维南等效定理可以方便的分析复杂电路,运用戴维南等效定理可以让我们处理电路的时候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部分。
另外与之对应的就是诺顿等小定理。
求天才来证明这个定理。

网友A:
电路分析课程里不是有推导过程?

网友:
诺顿定理证明方法与戴文宁定理完全相同。

网友B:
例如,邱关源著《电路》第五版,在92页证明戴文宁定理后,93页有个脚注,“如在1-1`以电压源u替代Ro,用类似方法可证明诺顿定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例如,邱关源著《电路》第五版,在92页证明戴文宁定理后,93页有个脚注,“如在1-1`以电压源u替代Ro,用类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分析课程里不是有推导过程?

早就不上学了,没书,百度里找不到答案,都是直接电路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