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忙

楼主:
各位大侠,出现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我看了,元件图和封装引脚是对应的呀,怎么就找不到这个元件了呢???

网友:
还有就是,第一行,居然有一个芯片的一个引脚找不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是不是那个细节你忘了

网友:
封装没建好

网友A:
按四楼说的,封装问题

网友:
那是重新画一遍封装就好了是吗?谢谢您!我马上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四楼说的,封装问题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