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君益兴开发板面面观

楼主:
经过四天的漫长等待,终于在第五天,今儿中午收到了君益兴助学计划提供的开发板。首先感谢君益兴及EEWORLD对我们的厚爱及帮助。和之前坛友一样,遇到暴力快递了,C41负端直接连着焊盘拔起。拆下来看了一下,引脚没有断。果断刮掉周边阻焊,拉锡进行回炉焊接。我觉得这里靠近板子边缘,特别容易受到外力,换个钽电容固然更好,但是成本也上去不少,我觉得旋转90°应该会好很多。焊好后,来个果照。

下面,来个全家福。桌子有点乱。拿到板子比较兴奋,懒得整理桌子了。
最后,上电测试 一下。这个地儿,因为开机比较慢,蜂鸣器又一直叫。以为是有故障神马的

网友A:
看来这个电容的确是个一设计缺陷,经不住野蛮快递啊,吸取教训,下次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个电容的确是个一设计缺陷,经不住野蛮快递啊,吸取教训,下次修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fc4ac510102uxhd.html博客这样写 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个电容的确是个一设计缺陷,经不住野蛮快递啊,吸取教训,下次修改!

这种贴片电解电容就是这样,很娇弱。我觉得旋转个方向应该会好不少。或者说换成DIP的也可以,我本来以为下面引脚断了,打算找个DIP电容改成贴片焊接上去。不过体积要大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个电容的确是个一设计缺陷,经不住野蛮快递啊,吸取教训,下次修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fc4ac510102uxhd.html博客搞成这样 可以不

网友B:
用贴片钽电容的话是不是成本会过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贴片钽电容的话是不是成本会过高?

钽电容成本是高一点,不过,在设计的时候,把这个电容放到中间点去应该会好一些。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成本是高一点,不过,在设计的时候,把这个电容放到中间点去应该会好一些。

刚看了下 挪的空间好像有限 向里面一点就是4.3寸液晶屏了 电容高度有点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贴片钽电容的话是不是成本会过高?

这个确实会增加几毛钱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