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805输入20V,输出5V,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用7805做DC/DC稳压输出,输入20V,输出5V,这样做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电流是多少呢?这个压差太大,如果电流大的话,发烫会很严重。建议用开关电源

网友B:
输出5V没有问题,就是压差还是有点大,负载稍微大时发热会很大滴

网友C:
首先说,DCDC特指直流-直流的开关电源,7805则是线性串联稳压电源。
线性的电源的输入输出压差较大,只要不超出器件准许的输入电压范围和功耗范围就可以,但压差越大、电流越大则效率越低,而效率越低意味着稳压器件自身的功耗上升,故而要妥善处理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5V没有问题,就是压差还是有点大,负载稍微大时发热会很大滴

5V主要用来驱动5个mosfet以及几个D触发器和反相器,这样电流应该也不会太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是多少呢?这个压差太大,如果电流大的话,发烫会很严重。建议用开关电源

5V主要用来驱动5个mosfet以及几个D触发器和反相器,这样电流应该也不会太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说,DCDC特指直流-直流的开关电源,7805则是线性串联稳压电源。
线性的电源的输入输出压差较大,只要 ...

5V主要用来驱动5个mosfet(栅极)以及几个D触发器和反相器,这样电流应该也不会太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5V主要用来驱动5个mosfet(栅极)以及几个D触发器和反相器,这样电流应该也不会太大吧?

如果只是这样确实不大。

网友:
压差太大发热会很严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这样确实不大。

还有就是7805消耗的功率应该不仅和输出电流有关系,还应该与输入电流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就是7805消耗的功率应该不仅和输出电流有关系,还应该与输入电流有关系吧?

对于串联稳压电路,输入电流=输出电流+稳压器地回路电流,后者相对前者极小,且为常数,几乎可以忽略。

网友:
一定会很热的~

网友:
78系列IC的最高输入电压达到了35~40V,所以,单就电压而言,能用!

78系列的封装有TO-92、TO-220,它们的允许功耗是不一样的。楼主给的负载条件: “ 驱动5个mosfet以及几个D触发器和反相器 ” 还不完备,即这些器件的工作频率及带载情况,都会影响供给的电流的。

只要7805的 ( Vi - Vo ) * Io 值小于允许功耗,且考虑散热情况,那么是可以用的。

网友:
几个D触发器和反相器,电流不大,也不算小。考虑到15V的压差,发热应该还是有的,最好加个散热吧,或者考虑其他方式供电。

网友:
推荐你使用LM2575;我最近用的效果可以

网友:
发热很大   不建议这样做    可以用LM2596比较好

网友:
电流大了温度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