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的死区时间分享【来自数据手册的思考】

楼主:
感谢老板给我们这次学习的机会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死区时间的相关经验。

这个问题的引发最早来自数据手册中,老板号召大家做呼吸灯,那么我们肯定要去看看定时器的手册说明是吧,这是第一段。翻译过来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S3C2416516位定时器,其中定时器0123支持脉宽调制输出(PWM)TIM4仅支持触发中断而没有外置引脚。定时器0支持死区控制,用来支持大电流设备。
我们的疑问就来了,死区是一个很耳熟的词,它到底是什么。
作为以前实验室做开关电源经常爆炸的咳咳,今天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死区时间的概念和应用场景。
首先,这个应用的出现必然是为了迎合需求,我们从需求开始说起

当我们需要给类似电路提供多路PWM信号的时候。
对这个电路不熟悉的,可以理解为四个开关。
根据开关的不同,这个电路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东西..在这里就不深究了,自行搜索全桥。
我们的重点是:
因为VT1-4都需要开通和关断时间,所以如果在某些情况下导致
VT1VT2
或者VT3VT4同时导通,
这个时候的电路就会处在短路的状态,
所以我们务必保持两个开关管的开通时间有隔离,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死区时间。
PWM比较熟悉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可以想象到带死区的PWM波形是什么样的了
这里我手头没有仿真软件,就网上扣一张图了

因为这个需求出现的次数比较多,所以很多IC就内部集成了死区控制。比如S3C2416
再比如我以前用的STM32
如果死区时间控制没做好,很容易导致设备过热,甚至更严重的后果。

网友:
非常给力!我们趁机普及了一下!

http://www.jyxtec.com

网友A:
感觉新手有破坏led的趋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新手有破坏led的趋势

老手要赶紧纠正菜鸟的错误啊~
话说我很久没搞电源类的,真正搞电源也不会用2416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新手有破坏led的趋势

led是没有问题的,除非硬件电路本身不合格。

关于死区的问题,主要是针对电桥控制这块的,是说一对PWM对桥臂进行控制的时候,不能同时开(高有效就是不能同时高)。

LED本来就一个单向导通的玩意,不需要过多担心。

对于本次作业的内容,只要控制好占空比和周期就好了——
周期过大,频率太低,led会看起来闪烁不稳定;周期过小,频率太高,可调节的级别就会变少;
占空比会反映在led的亮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