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输出哪个文件给商家做板子?

楼主:
楼主第一次画板子,板子已然画好了,不知道输出那个文件给商家做板子?刚刚在淘宝上通过旺旺问了下老板,估计也是打酱油的,他也不太清楚,还望各位大侠给小弟指点指点,楼主用的额Altium Designer 6.9 版本, 在菜单file的下拉菜单下有一个 fabrication output,在里面有些文件格式的输出,楼主应该生成哪个文件?

软件 file 下拉菜单如下:

File-->fabrication output-->Composite Drill guide
                            Drill drawings
                            Final
                            Gerber files
                            Mask Set
                            NC drill file
                            ODB++ files
                            Power -Plane Set
                            Test Point report

网友A:
第一次画图做板子,估计也没有啥可以保密的,把PCB文件即.PcbDoc文件拷贝一份或另存一份发给厂家即可

网友:
我把Gerber文件发给他,他说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画图做板子,估计也没有啥可以保密的,把PCB文件即.PcbDoc文件拷贝一份或另存一份发给厂家即可

哦,斑竹是这样的呀.

网友:
还是应该规范一下,需要 Gerber files 和NC drill file 这两个

网友:
具体设置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AD 10 教程

这个刚找到的,跟大家分享了,AD10 的PCB Gerber教程。

网友B:
可以直接将PCB文件发给他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将PCB文件发给他就行了

好的,楼主已经在论坛里找到了如何生成Gerber文件和NC drill文件的秘籍了,坛友请看前方的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