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TI的BQ24620的充电电流问题

楼主:
有谁用过这个芯片,求指教,如何提升BQ24620的充电电流,按照技术文档上写的调节 ISET 两端的电压,但调节作用不明显,还请告知,不胜感激!

The ISET1 input sets the maximum charging current. Battery current is sensed by resistor RSR connectedbetween SRP and SRN. The full-scale differential voltage between SRP and SRN is 100 mV. Thus, for a 10-mΩsense resistor, the maximum charging current is 10 A. Equation 2 is for charge current

网友A:
要检测自己的电路是否和推荐的典型电路一致,包括元件参数
SRP和SRN之间毫欧电阻是电流检测电阻,这个毫欧电阻参数要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检测自己的电路是否和推荐的典型电路一致,包括元件参数
SRP和SRN之间毫欧电阻是电流检测电阻,这个毫欧 ...

除了没有图中的NTC热敏电阻,其他的都一样。请问图中的Q5这个NMOS的作用具体是啥?

网友A:
仔细看看datasheet,Q4和Q5都是过电流的,开关MOS管,这两个MOS管要选择正确,
调节不了,怀疑毫欧电阻用的是否正确

网友A:
Q4和Q5是上下管驱动,上管驱动关断后,下管子驱动打开;当下管子驱动关断后,上管子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datasheet,Q4和Q5都是过电流的,一个是充电用一个是放电用的开关MOS管
调节不了,怀疑毫欧电阻用 ...

毫欧电阻用的没问题,现在存疑的是TS和FB管脚。FB是电压反馈管脚,1.8V左右,为什么调节R1的阻值永远不会让Vfb>1.8V ?TS管脚输入电压应该多大,下面这张图介绍看不懂,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Q4和Q5是上下管驱动,上管驱动关断后,下管子驱动打开;当下管子驱动关断后,上管子打开。

求指教,输出电压应该是25V左右,但出来的只有10V,这个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datasheet,Q4和Q5都是过电流的,开关MOS管,这两个MOS管要选择正确,
调节不了,怀疑毫欧电阻用 ...

图一是电感值小时芯片内部给Q4 mos管  G极的PWM波形,图二是增加电感值后的PWM波形,求分析波形

网友A:
从这个波形图不能确切看出问题所在,
电压输出不够的原因,如果确定毫欧电阻哪里没有问题,可以检测REGN, LODRV, 这几个管脚电压是否正常,参考PDF说明,TS这里接热敏电阻,另外D2一定为肖特基,参数有符合要求,仔细检查元件参数或焊接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这个波形图不能确切看出问题所在,
电压输出不够的原因,如果确定毫欧电阻哪里没有问题,可以检测REGN,  ...

将电感值增大之后,电压输出就正常了,但充电电流仍然提不上去,各项参数检查无误。甚是费解另外几块锂电池,用这充完电之后,就不能放电了。本来电池电压22V左右,但一带负载电压就被拉低到7、8V,而且不同负载拉低电压不同,有的拉低到了3V,这是把电池充坏了的节奏吗?懂得不多,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如果按照datasheet提供参考图做的电路,就要严格按照人家的说明和元件参数搭建电路,出现异常先检查是否有替代参数,电感值确定后,若其他参数还不对,不要试图改变电感来解决问题,电感在这种电路中是最关键的器件,不要换用那么大的电感,大电感会使得你的这个电路带载能力降低,
没有加电池时测量,看各个部分电压是否正确,比如,没接电池时,vref应为 3.3v  , regn大概 6v左右,正常输出,pg指示灯是否正常工作,没接电池时hidrv,ph输出多少,,,

芯片内部人家自己设计有一套逻辑电路,反应到各个管脚电压,,如果空载时管脚电压就不对,就要先把这些东西搞对,揣摩为什么不对,非得把芯片内部电路研究很透彻也没必要,还是要仔细检查一下周围元件参数,,

网友:
谢谢版主的耐心回答,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