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JLINK烧写nand flash方法支持所有ARM芯片

楼主:
具体操作如图所示,对于其他类型的ARM芯片流程一样就是uboot的匹配和加载地址不一样这个都能在你板子的源码内找到

Screenshot of OmniOutliner (7:11:14, 9:44 AM).png

Screenshot of OmniOutliner (7:11:14, 9:50 AM).png

网友A:
感谢一叶兄捧场,这是难得的进阶教材!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一叶兄捧场,这是难得的进阶教材!

陈大给我加个亮

网友:
写的非常好,膜拜大神

网友:
必须来支持一下

网友B:
这个办法的前提是不是需要知道源码?

网友:
不需要知道源码,不过,源码都是开放的,想看也随便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的前提是不是需要知道源码?

这个算uboot加载地址的时候有uboot的源码更好,不过基本上同一款CPU只要外部SDRAM一样大,那么加载地址都是一样的,因为大家都是在原来u-boot的基础上改的就那么几种配置,比如说2440的加载地址一般为0x33F80000

网友:
哪有需要的下载文件??

网友:
哪有详细教程啊

网友C:
这个教程还不详细啊 基本上是 step by step了吧 至于相关的文件 就看你自己用的是啥开发板了 都会提供u-boot的bin文件和源代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教程还不详细啊 基本上是 step by step了吧 至于相关的文件 就看你自己用的是啥开发板了 都会提供u-b ...

不好意思,新手,刚接触到ARM平台,那那个什么初始化SRAM的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