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08——裸机第二弹——制作可从SD卡启动的bin文件(附上源码包)

楼主:
裸机第二弹——制作可从SD卡启动的bin文件

参与Helper2416开发板助学计划心得
07-14 应网友要求 已附上源码包 欢迎下载

直接make就行了

在上一篇帖子裸机第一弹——点亮LED+SD启动中为了让直接编译生成的bin文件可以从SD卡运行,我是使用网友分享的一个小软件把bin文件处理了一下,但是有点麻烦。所以今天就为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编写的这C程序,在mekefile里面调用它来生成可直接在SD启动的bin文件,那是相当的方便!

首先讲解下原理:

在BL0阶段,IROM内固化的代码读取SD卡内特定位置的8K内容(BL1),
IROM_Fusing_tools从TOTAL_SECTOR – 2 - SIZE_OF_IMAGE/512扇区开始烧写;
其中TOTAl_SECTOR是这个磁盘总的扇区数目,它是通过读取磁盘的MBR扇区判断是否为FAT32格式然后获得
TOTAl_SECTOR的(这也是为什么SD卡必须为FAT32格式),
SIZE_OF_IMAGE/512是这个bin文件将要占据的扇区数
(这里是以
512Byte为扇区大小的,如果SD卡的扇区大小非512Byte,就需要重新计算和修改程序了)

以下是 SD/MMC 的卡的存储结构 从6410的一篇文档 CHxx_IROM_ApplicationNote_Rev0.2_080618.pdf (201.7 KB, 下载次数: 49) 中截取的,2416同样适用。
SD/MMC 1Block = 512 Byte

在SD启动方式下,S3C2416内部的IROM程序BL0首先运行,并将SD中的最后18个扇区开始的16个扇区内容复制到片内 的8K SRAM,也就是SteppingStone,接着跳转到这块SRAM的开始地址开始运行,现在玩裸机的话程序暂时没超过8K 就先让它在SteppingStone运行就行,后续使用上SDRAM就可运行更大的程序了。所以就先让我们的裸机程序放在这8K里面咯!
附上源码及重新编写的makefile文件
mk2416sdbin.c
/***************************************************************************************
文件:mk2416sdbin.c
作者:yuanlai2010
版本:2014-07-11
NOTE:
在BL0阶段,Irom内固化的代码读取SD卡内特定位置的8K内容(BL1),
IROM_Fusing_tools从TOTAL_SECTOR – 2 - SIZE_OF_IMAGE/512扇区开始烧写;
其中TOTAl_SECTOR是这个磁盘总的扇区数目;SIZE_OF_IMAGE/512是这个bin文件将要占据的扇区数
(这里是以512为扇区大小的)

以下 SD/MMC 的卡的存储结构
SD/MMC 1Block = 512 Byte
=========================================================================================
|                                    SD/MMC Device                                      |
=========================================================================================
|                  | Recommendation |                    Mandatory                      |
| User File System |=====================================================================
|                  | Kernel |  BL2  | BL1(8K)  | Signature(512Byte) | Reserved(512Byte) |
|                  |        |       | 16 Block |       1 Block      |     1 Block       |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BUFSIZE                 (8*1024)
#define IMG_SIZE                (8*1024)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FILE                        *in_fp,        *out_fp;
        char                        *Buf, *tmp;
        int                                BufLen,        nbytes, fileLen;
        unsigned int        count;

        // 1. 判断是否是三个参数(mkbl1 <source file> <destination file>)
        if (argc != 3)
        {
                printf("Usage: mkbl1 <source file> <destination file>\n");
                return -1;
        }

        // 2. 分配8K的buffer
        BufLen = BUFSIZE;
        Buf = (char *)malloc(BufLen);
        if (!Buf)
        {
                printf("Alloc buffer failed!\n");
                return -1;
        }

        memset(Buf, 0x00, BufLen);

        // 3. 读源bin到buffer
        // 3.1 打开源bin
        in_fp = fopen(argv[1], "rb");
        if( in_fp == NULL)
        {
                printf("source file open error\n");
                free(Buf);
                return -1;
        }
        // 3.2 获取源bin长度
        fseek(in_fp, 0L, SEEK_END);
        fileLen = ftell(in_fp);
        fseek(in_fp, 0L, SEEK_SET);
        // 3.3 源bin长度不得超过8K
        count = (fileLen < IMG_SIZE)
                ? fileLen : IMG_SIZE;
        // 3.4 读源bin到buffer
        nbytes = fread(Buf, 1, count, in_fp);
        if ( nbytes != count )
        {
                printf("source file read error\n");
                free(Buf);
                fclose(in_fp);
                return -1;
        }
        fclose(in_fp);

        // 4. 拷贝buffer中的内容到目的bin
        // 4.1 打开目的bin
        out_fp = fopen(argv[2], "wb");
        if (out_fp == NULL)
        {
                printf("destination file open error\n");
                free(Buf);
                return -1;
        }
        // 4.2 将8k的buffer拷贝到目的bin中
        tmp = Buf;
        nbytes        = fwrite( tmp, 1, BufLen, out_fp);
        if ( nbytes != BufLen )
        {
                printf("destination file write error\n");
                free(Buf);
                fclose(out_fp);
                return -1;
        }

        free(Buf);
        fclose(out_fp);

        return 0;
}

makefile
led_on.bin : led_on.o
        arm-linux-ld -Ttext 0x40000000 -o led_on.elf $^
        arm-linux-objdump -D led_on.elf > led_on_elf.dis
        arm-linux-objcopy -O binary -S led_on.elf led_on.bin
        gcc mk2416sdbin.c -o mk2416sdbin
        ./mk2416sdbin led_on.bin app.bin
%.o : %.S
        arm-linux-gcc -o $@ [        DISCUZ_CODE_211        ]lt; -c

%.o : %.c
        arm-linux-gcc -o $@ [        DISCUZ_CODE_211        ]lt; -c

clean:
        rm -f  mk2416sdbin led_on.elf led_on_elf.dis *.bin *.o

附上昨天的led_on.S
@******************************************************************************
@ File:led_on.S
@ 功能:LED点灯程序,关闭看门狗,点亮D8
@******************************************************************************
.text
.global _start
_start:
                LDR                R0,        =0x53000000                @R0设为WTCON寄存器
                LDR                R1, [R0]                        @把WTCOM寄存器的值读入到R1
                BIC                R1,        R1, #0x01                @清除最低位
                STR                R1,        [R0]                        @把值写入WTCON寄存器关闭看门狗

                LDR                R0,        =0x4c000034                @R0设为PCLKCON 寄存器
                LDR                R1, =0xffffffff
                STR                R1,        [R0]                        @把值写入PCLKCON寄存器开启所有PHB上的外设时钟

                LDR     R0,        =0x56000010                @ R0设为GPBCON寄存器。此寄存器
                                                                                @ 用于选择端口B各引脚的功能:
                                                                                @ 是输出、是输入、还是其他
                MOV     R1,        #0x00000004
                STR     R1,        [R0]            @ 设置GPB1为输出口, 位[3:2]=0b01

                LDR     R0,        =0x56000014     @ R0设为GPBDAT寄存器。此寄存器
                                                                                @ 用于读/写端口B各引脚的数据
                MOV     R1,        #0x00000000     @ 此值改为0x00000002,
                                                                                @ 可让D8熄灭
                STR     R1,        [R0]            @ GPB5输出0,D8点亮

MAIN_LOOP:
                B       MAIN_LOOP

.end

编译运行后生成app.bin  按我上一篇帖子的方法直接烧写到SD卡就可以lo!

在此感谢BOSS昨天的指点!
不知道我的帖子什么时候能加精啊

论坛ID:yuanlai2010

发表时间:2014-07-11

网友A:
看到你发了好多帖子了。。我的班子才从到。。。还没去拿快递呢,,,求指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发了好多帖子了。。我的班子才从到。。。还没去拿快递呢,,,求指导啊

急什么,对于你来说,分分钟超神的,期待你的分享,好让我跟着你的步伐前进啊!

网友:
那你先用linux把那个该死的独显关掉吧。

网友B:
刚接触arm9,一步一步跟着楼主的帖子学的。。这个的Makefile没看懂,楼主是不是粘出来乱码了?我抄了一个这样的,好像能make,希望楼主指点一下。

网友:
晕,我粘出来也不对了。重新试一下。
led_on.bin : led_on.o
        arm-linux-ld -Ttext 0x40000000 -o led_on.elf $^
        arm-linux-objdump -D led_on.elf > led_on_elf.dis
        arm-linux-objcopy -O binary -S led_on.elf led_on.bin
        gcc mk2416sdbin.c -o mk2416sdbin
        ./mk2416sdbin led_on.bin app.bin
%.o : %.S
        arm-linux-gcc -o $@ -c $<

%.o : %.c
        arm-linux-gcc -o $@ -c $<

clean:
        rm -f  mk2416sdbin led_on.elf led_on_elf.dis *.bin *.o

网友C:
我试了楼主的代码发现好像是有乱码还是啥的原因,make就各种报错,楼主能分享下led-on.s这个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楼主的代码发现好像是有乱码还是啥的原因,make就各种报错,楼主能分享下led-on.s这个文件吗?

嗯嗯……可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代码贴出来总是有乱码………现在电脑在实验室………明天我再把工程打包贴上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接触arm9,一步一步跟着楼主的帖子学的。。这个的Makefile没看懂,楼主是不是粘出来乱码了 ...

建议你可以先去看下有关makefile有关的文档…比如GNU MAKE……我明天把有关资料都贴出来……你可以下载下来看看……不懂得咱们再一起探讨……其实我也是初学者

网友:
正在进行这一步,上来学习经验

网友D:
大神啊,发现好多问题都能在你的帖子里面找到答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啊,发现好多问题都能在你的帖子里面找到答案啊

不敢当,因为我们走着同样的道路,只不过我比你早接触几天而已,一起学习啦

网友:
过来学习些经验

网友:
嗯,借鉴一下

网友:
的确是非常不错的贴,别看做的事简单,平时却很少有机会涉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E:
有把 uboot 自动烧写到nand 的SD 启动代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把 uboot 自动烧写到nand 的SD 启动代码么

有的,可以通过我后面发的YL-boot for SD 实现此功能,源码也分享了的!

网友:
可以给我个链接吗?我都找晕了,O(∩_∩)O谢谢

网友:
开发板助学计划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