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的QC12864B改成3.3V的,要如何改

楼主(2014-07-11):
5V的QC12864B改成3.3V的,要如何改
QC12864B输入电压太低,对比度不够,显示出来的字很暗,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 网上使用说明里写道“ 电源:VDD 3.3V~+5V(内置升压电路,无需负压)” 这个升压电路在哪,到底要怎么改才能3.3V驱动

网友A:
是不是要用电位器调对比度的?如果是程序指令控制的话,可以看看对应的指令

网友:
J12864 改3.3V可通过JP3调节,默认接+级为5V,接-为3.3V 手册上说的 我也在研究。。想让12864和430共用3.3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