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case 中一个状态在执行过程中,状态发生改变了 ...

楼主(2014-07-11):
Verilog中case 中一个状态在执行过程中,状态发生改变了怎么执行
Verilog中case 中一个状态在执行过程中,状态发生改变了怎么执行,是继续执行本状态还是执行下一个状态?
EE_FPGA

网友A:
要看具体情况:
“状态发生改变”就是所谓状态已经跳变?!如果是这样,上一个状态中的任务为完成的话,那么就会被终止。这要看你的处理,有时候是可以终止,或者说你可以接受这种“终止”,如果不能接受,那么就需要你设计忽略这种情况下的状态跳变条件,等任务完成后才能响应这类跳变条件,即任务完成前忽略所有状态跳变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