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TIM1输出6路互补的PWM,控制电机

楼主:
各位同仁们,本人刚接触电机  现在手上有一款开发板 还有个电机  想利用TIM1输出6路互补PWM,来控制电机 不知道如何下手,电机是带HALL传感器的 已经知道HALL的正转和反转的顺序  就是不知道如何让电机转起来 TIM1_CH1 TIM1_CH1N 和 TIM1_CH2  TIM1_CH2N 和 TIM1_CH3 TIM1_CH3N   如何设置? 谢谢了!

网友:
  就没有哪位了解到仁兄帮忙解答一下么?  真的没什么头绪

网友A:
三路pwm相位相差120度就是了
你先做一个可以出一路正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路pwm相位相差120度就是了
你先做一个可以出一路正弦的

请教一下  控制电机 需要三路输出都是正么? 还有相位差120 是处理三路PWM发生的时间差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控制电机 需要三路输出都是正弦波么? 还有相位差120 是处理三路PWM发生的时间差 ...

今天琢磨了一天   现在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我现在通过库函数设置 能产生6路PWM输出 在这种情况下 输出固定的6路PWM不能让电机转起来吧?  如何改变这6路PWM的输出 来使电机动起来?(先不考虑正转和反转)现在我只想让电机转起来,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琢磨了一天   现在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我现在通过库函数设置 能产生6路PWM输出 在这种情况下 输出固定 ...

我现在通过手动转电机 得到了位置传感器的状态 正转:5 4 6 2 3 1 反转:1 3 2 6 4 5  我的硬件是TIM1_CH1接AH,TIM1_CH2接BH,TIM1_CH3接CH,TIM1_CH1N接AL,TIM1_CH2N接BL,TIM1_CH3N接CL  假设我现在知道电机停止的初始位置为6,我想启动电机正转,应该是哪两路MOS管导通?我看到网上有说:基本上功率晶体管的开法可举例如下:      AH、BL一组→AH、CL一组→BH、CL一组→BH、AL一组→CH、AL一组→CH、BL一组; AH、BL一组这一组会是对应位置传感器的1么?AH、CL一组对应是位置传感器的2么?

网友:
和三相交流逆变是一样的.

网友C:
这个我会,你是要方波控制还是正弦波控制,
建议先用方波,换向顺序
HALL  1,5,4,6,2,3
驱动A+B-,A+C-,B+C-,B+A-,C+A-,C+B-
这样一个循环

网友:
电机啊,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会,你是要方波控制还是正弦波控制,
建议先用方波,换向顺序
HALL  1,5,4,6,2,3
驱动A+B-,A+C-,B ...

你好,可以咨询你一些问题么,关于输出PWM波控制电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会,你是要方波控制还是正弦波控制,
建议先用方波,换向顺序
HALL  1,5,4,6,2,3
驱动A+B-,A+C-,B ...

你好,可以问你一个问题么,关于输出PWM波控制电机的。

网友:
关于如何输出六路互补带死区PWM波形,请关注“单片机STM32”公众号,里面有一篇文章“STM32定时器TIM1输出六路带死区互补PWM波形(一)”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