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VMWARE时出现的这两个提示该怎么处理?

楼主:
如图:

第一次出现:

第二次

网友A:
这是什么版本的windows?如果是win8的话,建议与vmware官网上下载10.0对应珠版本,能找到相应的和谐文件的。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版本的windows?如果是win8的话,建议与vmware官网上下载10.0对应珠版本,能找到相应的和谐文件的 ...

我用的是XP。

网友A:
我用的也是XP,建议把各种防火墙关闭看看,确认一下是不是管理帐户操作的?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也是XP,建议把各种防火墙关闭看看,确认一下是不是管理帐户操作的?

谢谢你,刚才安装好了。是防火墙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