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转印总是不清晰,是什么原因

楼主:
连续做了好几块都是热转印的线路不清晰

我用150温度过塑,弄了二三十分钟还是线路不清晰,求解答。

和打印对比度,还是油墨有关系吗?

网友:
纸质的问题?

网友:
温度再高点 180度这样子 然后打印的时候选择单色 试试看

网友A:
我在坛子里冒死说过多少遍了,别自己制了,这等于费钱,而不是省钱

网友:
温度的高低和均匀性、覆铜板表面的清洁性以及热转印纸的质量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坛子里冒死说过多少遍了,别自己制了,这等于费钱,而不是省钱

哈哈,学校的耗材,随便用。

网友:
热转印没用过,感觉用感光板还是挺好的

网友:
纸质和油墨都有关系。提高温度,对没有转引导敷铜板上的墨重点加热,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感觉这个打印的时候油墨整深一点,转印温度高点会比较好。记得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还用普通纸转印过~油墨够厚效果还是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