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a820的几个引脚 和及其仿真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仿真的图形是datasheet里面的最基本 不用到vg 仿真出的图形失真了    呃 说不出什么问题 也自己尝试了下各种办法  不过技术文档看的迷迷糊糊的 反正是vg   Rg  fb这几个引脚怎么用傻傻搞不清楚啊。。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求教啊   vg端口输入0.5到2V都是这种失真波形  然后再低就没波形了。。

网友A:
你调整下Rg Rf,尤其是Rg,太小了。。别让 I(Rg)太大了。输入电压越高,I(Rg)就应该越小,仔细看DS啊。

话说,俺也没用过这器件,看了你的帖子,仿真了下,结果·······。然后看DS,第19页·····

由Rg上得到电流,然后对这个电流放大2倍,再进行增益控制,放大输出。Rg不仅仅与Rf一同控制增益,而且Rg的大小与输入信号的幅度决定了电流的幅度。换句话说,这个器件增益的计算,不光靠RgRf的比例,而且要考虑Rg,不然就削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调整下Rg Rf,尤其是Rg,太小了。。别让 I(Rg)太大了。输入电压越高,I(Rg)就应该越小,仔细看DS啊。

...

谢谢啊   原来是我仿真的时候出错了   请问下  在没有电源没有输入是便输出工频信号   然后接上电源和输入是放大的工频信号。。输入接地后依旧工频   改怎么解决啊

网友:
这是工频干扰信号。检查你的电路的退耦,以及PCB布局吧。

工作频率是在什么范围?嗯,输入信号的频率。。

网友:
谢谢啊   原来是仿真的时候出错了

网友B:
楼主,那个增益是个怎样的公式关系,求指导,DS实在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增益是个怎样的公式关系,求指导,DS实在看不懂

最大增益(Vg=2V)时为40dB。按内部结构算放大倍数=2*Rf/Rg,嗯,因为内部有个2倍的放大器,所以乘2。换句话说,Rf/Rg最大放大倍数不能超过10。不过俺在前面说了,Rg的选择与输入电压有关的,具体的你琢磨下就明白。

那个DS里不是有个例子么?就是那个加了频响补偿的,Rg和阻容网络并联的。

网友:
这芯片的增益与控制电压是指数关系,而且不线性,可以对照器件里面的控制电压-增益图

网友:
那这种问题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增益(Vg=2V)时为40dB。按内部结构算放大倍数=2*Rf/Rg,嗯,因为内部有个2倍的放大器,所以乘2。换 ...

谢谢,看懂了

网友:
有好使的vca820的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