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函数使用UARTprintf的问题

楼主:
以下是TI历程提供的UART配置函数

//*****************************************************************************
//
// Configure the UART and its pins.  This must be called before UARTprintf().
//
//*****************************************************************************
void
ConfigureUART(void)
{
    //
    // Enable the GPIO Peripheral used by the UART.
    //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
    // Enable UART0
    //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
    // Configure GPIO Pins for UART mode.
    //
    ROM_GPIOPinConfigure(GPIO_PA0_U0RX);
    ROM_GPIOPinConfigure(GPIO_PA1_U0TX);
    ROM_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 Use the internal 16MHz oscillator as the UART clock source.
    //
    UARTClockSourceSet(UART0_BASE, UART_CLOCK_PIOSC);

    //
    // Initialize the UART for console I/O.
    //
    UARTStdioConfig(0, 115200, 16000000);
}
它调用的形式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在串口中看不到它发的东西。
UARTprintf("Hello, world!\n");
以下是我自己配置的UART函数
void my_uart_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1);

        GPIOPinConfigure(GPIO_PB0_U1RX);
        GPIOPinConfigure(GPIO_PB1_U1TX);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Configure the UART for 9600, 8-N-1 operation
        UARTConfigSetExpClk(UART1_BASE,SysCtlClockGet(),115200,UART_CONFIG_WLEN_8|UART_CONFIG_STOP_ONE |UART_CONFIG_PAR_NONE);
        UARTEnable(UART1_BASE);
}

调用UARTCharPut(UART1_BASE,'A');可以成功的在串口助手上看到
调用UARTprintf("Hello, world!\n");就什么都看不到。这是什么问题。需要在哪里设置才能使用UARTprintf函数

网友:
我的问题解决了。串口配置把UARTConfigSetExpClk(UART0_BASE, SysCtlClockGet(), 115200,(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改成UARTStdioConfig(0,115200,50000000);就可以了。具体原因你可以去看看源代码。

网友:
这个是仿printf一个程序,在库中有源代码,输出看不到可能是你配置哪里出问题了。另外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直接把串口映射一下,直接printf,简单实用。

网友:
我跟你同样的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
他的printf是调用的UART0,你的板子是UART1,看不到是正常的,你可以改一下,找找看UARTGetc和UARTPutc有没有,不用这个,所以不太清楚

网友:
可能是编译环境的问题
KEIL里面所用的库根本就没有 UART Print f函数
我使用 UARTCharPut 做循环 封装成一个函数再使用就可以发送字符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编译环境的问题
KEIL里面所用的库根本就没有 UART Print f函数
我使用 UARTCharPut 做循环 封装成 ...

问一下  怎么发送一个short类型的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