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手动升级内核 串口tftp连接

楼主:
上回说到:
板子到了,但是分辨率不对..cc大神说刷一下4.3寸屏内核文件就行了,当时我的读卡器还没到,就搁置了,今天经大神演示.不需要进uboot,在linux的串口shell下面就可以手动升级内核(其实我进uboot试过了,但是tftp超时,网传改一下uboot里面的传输时间限制就好了,这个有兴趣的同学试一下~)

本回目标:
启动linux之后,使用串口shell手动更新内核(比如把7寸的程序换成4.3的)注意 这是使用串口shell的方法,除此之外还可以用网口,但是目前我的win7防火墙原因,板子连不上PC的tftp服务,这部分暂时搁置.

实现方法:
板子上电启动后,进入shell,打开\20140409_HELPER2416\Helper2416\tools\tftpd32.400\tftpd32.exe
路径指向:
\20140409_HELPER2416\Helper2416\images

在串口shell中执行下面命令:
#rz
#flash_erase /dev/mtd1 0 0
#nandwrite -p /dev/mtd1 zImage.4

解释如下:
#rz
是用zmodem方式传输文件到板子
#flash_erase /dev/mtd1 0 0
是擦除nand的mtd1分区,对应的是内核存贮的位置
#nandwrite -p /dev/mtd1 zImage.43
对应的是把文件zImage.43写到mtd1分区,-p表示自动补齐,因为nand写入需要页对齐

可以使用下面命令显示所有分区:
[root@jyxtec /]# cat /proc/mtd
dev:    size   erasesize  name
mtd0: 00040000 00020000 "Bootloader"
mtd1: 003c0000 00020000 "Kernel"
mtd2: 0fc00000 00020000 "File System"

所以刷mtd1就是升级内核了.

然后使用reboot命令重启即可.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有什么方法列出串口shell的所有命令么?试了几个常见的都不行(?/h/help)

次回预告:
QT应用开发 使用QT desig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