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讲解linux下驱动的应用方法

楼主:
   为了小作业,在网上晃了一晚上,发现对于从单片机转入嵌入式的初学者来说,还是使用裸机的方式实现呼吸灯,更简单。但是对于我这种没有JLINK的初学者来说,裸机明显是不合适的。只能选择对我们来说更困难的嵌入式编程,根据一晚上瞎晃的结果,我有几个疑问:  1、linux下面的驱动到底咋使用,我在3.2的内核文件里面看到了mach-s3c2416中关于PWM有了定义,在内核模块中也启用了,但是具体应该怎样使用呢?
  2、友善之臂的驱动,除了在相关的mach中定义以外,还用了mini2440_pwm.c这样的pwm设置的文件。我想问下我在3.2内核文件中没有发现这类文件,只有pwm.c,是不是需要自己去编写一个专用的文件?
  3、如果要想通过驱动来达成呼吸灯,需要看哪些方面的书或者教程?

网友A:
这里有一个操作pwm发声的例子,只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代码风格什么的,就不要看了!呵呵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一个操作pwm发声的例子,只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代码风格什么的,就不要看了!呵呵

感谢版主

网友:
买个jlink....小投入大回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一个操作pwm发声的例子,只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代码风格什么的,就不要看了!呵呵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