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读取编码器

楼主:
使用stm32的PWM波驱动48V直流电机,在读取编码器码时只要是开着电机就读不准,而且加上光耦和屏蔽线了。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示波器看看呀

网友A:
注意电源的隔离,比端口隔离更重要。我试过,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电源的隔离,比端口隔离更重要。我试过,没问题!

哦哦 好好 我试试 谢谢啊。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用TIM1 的两个PWM波输出 是PA13,PA14但是为什么再次上电时PA13引脚的占空比会变了?不知道是不是程序跑飞的是,但是PA14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学校的示波器有点差劲,你是说测编码器的波形吗,还有就是为什么如果要是编码器输出是5V的电压对STM32会有影响吗,不过我引脚用的都是5V的引脚。

网友:
编码器一般外接上拉电阻,不要太小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