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PC4357怎么不能启动呢?

楼主:
最近弄LPC4357板子,但是编完串口程序却不好用,好像系统没起来似的,sysinit()函数和UART()函数写出来了,用的是lpcopen_2_12_keil_iar_keil_mcb_4357库文件。
系统初始化
void sysinit(void)
{
  LPC_EMC->STATICWAITRD0  = 0x1F;
  LPC_CGU->BASE_CLK[CLK_BASE_MX] = (0x01 << 11) |  /* Autoblock En            */
                                                          (0x01 << 24) ;   /* Set clock source        */
  LPC_CGU->XTAL_OSC_CTRL = (0 << 1) |   /* Operation with crystal connected   */
                                              (0 << 2) ;   /* Low-frequency mode                 */
  LPC_CGU->XTAL_OSC_CTRL = (0 << 0);    /* Enable oscillator-pad              */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void)
{
                Chip_SCU_PinMux(2,0 , MD_PDN, SCU_MODE_FUNC1);
                Chip_SCU_PinMuxSet(0x2, 1, (SCU_MODE_INACT | SCU_MODE_INBUFF_EN | SCU_MODE_ZIF_DIS | SCU_MODE_FUNC1));
    Chip_UART_Init(LPC_USART0);
    Chip_UART_SetBaud(LPC_USART0, 115200);
    Chip_UART_ConfigData(LPC_USART0, UART_LCR_WLEN8 | UART_LCR_SBS_1BIT | UART_LCR_PARITY_DIS); /* Default 8-N-1 */
    Chip_UART_TXEnable(LPC_USART0);
}
主函数
main()
{
          while(1)
    {Chip_UART_SendByte(LPC_USART0, 0XAA);        }
}

编译之后下载到开发板就是没有数发出来,我怀疑是不是系统初始化和串口初始化有问题呀,弄了好几天了都没弄好,例程也看了,感觉没错啊,求大神帮助~

网友A:
看指针停在哪里了,

网友:
帮你顶下   别问我是谁    我叫雷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指针停在哪里了,

用JLINK看了,但是一进调试模式就死了

网友:
你点暂停按钮就可以看到死在哪里了,

网友:
先找一个完整的例程下载进去,看一下效果,确定硬件是好的.在它的基础上,加你的东西.另外,你的main函数,怎么都没有初始化的配置呢?

网友:
解决了么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