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管理型交换机?

楼主(2014-07-12):
有没有做过管理型交换机?
交换机芯片用的什么啊,求推荐,资料齐全的
LPC

网友(2016-08-06):
看你提的时间很久之前的了,稍微帮你解答一下。交换芯片的问题,主要根据你的需求,从而确定芯片,还有就是如果是2层管理型交换机,那就很简单了,看看REALTEK的芯片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A:
交换机要用到继电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