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 如何让程序运行在SDRAM中

楼主:
__asm void JUMP_TO_APP(unsigned long  address)
{
   // __ASM("LDR SP, [R0]     ;Load new stack pointer address");
   // __ASM("LDR PC, [R0, #4] ;Load new program counter address");
  LDR SP, [R0]         ;Load new stack pointer address
    LDR PC, [R0, #4]        ;Load new program counter address
}

void board_jump_to_app(void)
{

    //Copy target firmware to SDRAM
   // memcpy((void *)SDRAM_BASE_ADDR,(void *)NOR_FLASH_BASE,NOR_FLASH_SIZE);
      memcpy((void *)SDRAM_BASE_ADDR,(void *)0x0,0x80000);
    __set_MSP(SDRAM_BASE_ADDR);

    JUMP_TO_APP(SDRAM_BASE_ADDR);
}

我在main函数中调用 board_jump_to_app函数,但是程序就一直停在这里 不会往下走了,各位大神帮帮忙,让程序运行在SDRAM中要如何实现

网友:
本人使用芯片为LPC1788,开发工具是MDK,使用ULINK调试工具(SDRAM起始地址为0xA0000000)
在经过一些努力,终于可以实现应用程序跳转到SDRAM中运行,但是不加中断的情况下,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一旦加入中断,程序无法进入中断
    中断向量表我是这样写的:(中断向量表想映射到SRAM里,原因是由于只支持1G空间的映射)
volatile u8 int_vector_table[64] __attribute__((at(0x10000000)));
void init_interrupt_controller(void)
{
volatile const u8 *org_table = (u8*)0xA0000000;
int i;

for(i=0;i<128;i++)
{
int_vector_table[i]=org_table[i];
}
}
init_interrupt_controller();
SCB->VTOR = 0x10000000;
做了一些实验,调试中memory中 显示0xA0000000和0x10000000内容一致
期望大神的帮助和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