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29产生SPWM

楼主:
之前用f149产生了SPWM,现在想用f5529产生SPWM,在寄存器或者其他配置上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请问版主成功了吗?我现在在用6638调SPWM,但是偶尔会有一两个周期是错误的,请问版主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spwm

spwm

网友:
请问版主,430单片机输出SPWM的时候会有过阻尼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对产生逆变有很大影响吗?求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