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型射极跟随器

楼主:
推挽型射极跟随器

网友:
加入两支二极管后,宜先去掉输入信号,以电压表电流表测量静态电压电流,说明此时两三极管有较小的集电极电流,并且两发射极联接处为电源电压之半,然后再施加输入信号并改变输入信号幅度看波形,确定交越失真已大幅度减小。

网友:
感觉这个不如上一篇笔记了。
作为末级功率输出级,涉及的问题很多,解决的方法也很多,不过因为你是刚刚学,接触的也少。
========================================================================================
先说下一个错误:
1、仿真软件中,默认情况下,同一型号的模型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两个三极管参数是一致的。这与真实世界不同。除非你分别指定各自的参数。
2、你用的仿真软件,万用表的模型是含内阻的。如果两个发射极的节点不连接任何东西,该点的电压为7.5V,因为你接了个万用表,所以电压降为7.138V,这类似于该节点对地接了个100MEG的电阻。而且这是仿真,你那句“实测B点电位为7.138V”是不恰当的。

再说下7.5V的值从何而来的问题,在两个发射极的节点不连接任何东西的情况下,等于是该点(B)对地接了个无穷大的电阻。两个发射结是没有电流的,何来的导通截止?此时的两个三极管的C--E相当于两个等值的极大电阻,两个等值电阻对15V分压,得到7.5V的电压!!!

如果你用MC做仿真,可以尝试对地接个电阻,调整阻值,可以看到这个问题。
=========================================================================================

个人感觉呢,这样的电路,使用对称的双电源来仿真更合适。
给你看下MC9做的一些仿真(三极管为BD139 BD140):
1、直流分析:

因为是要分析过零失真,所以V2的电压范围被我设定在了-1V~+1V之间,100M的负载电阻是俺特意加的,目的是提供一个直流通路,不然得不到正确的仿真结果,这只是表示当前几乎没有使用负载。
波形图的上半部分是输出电压,因为“没有”带负载,所以你会看到过零失真发生在+/-0.3V之间,如果带个10、100欧姆的电阻,就正常了。下面的波形是对上面的波形做的微分,目的是能更清晰的看出非线性失真来。

再贴个温度特性的,50、20、0度三个值,负载改为10ohm

消除失真(二极管为1N4148)

失真明显变小了,但还是大。。
优化:

因为R1、R2的值被我限制到了最小1K,所以能达到的最小失真也就这样了。不过呢,过零失真是消除了。
但是,从瞬态仿真的波形上,根本看不出来其它的失真:

此外,加入二极管,不仅仅是解决了过零失真,而且二极管的加入对电路的温度特性也起了补偿作用,
即便是R1=R2=10K,与之前未使用二极管的直流分析相比,也是极其明显的:

先写到这里了。吃饭吃饭。

网友A:
打开密码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密码是多少啊?

什么密码???打开文档不需要密码吧??

网友:
互补BJT射随,基极短接而悬空,除非两管特性如一,否则,射极电位不一定会在 Vcc/2 !
如果两个偏置二极管的规格与特性如一,两个Bb 也相等,则射极电位可 Vcc/2 。

网友:
半桥型射随器要满输出,基极也需作电流源轨至轨幅度的上下拉动作,这要求 Rb 肯定是无法满足的;而 Rb 的大小,该以所有二极管(包括BJT的发射结)的电流不大于最大值之半为原则。

网友B:
你把讯号加在两个偏压二极管的中间,那就是以电源中点为地,
那么,管子的状态只会受 Ib与Vb 的影响,尤其是Vb,由于 Rb 相等,Vb 跟电源中点将几乎齐平,而且无法被这样接入的讯号所改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把讯号加在两个偏压二极管的中间,那就是以电源中点为地,
那么,管子的状态只会受 Ib与Vb 的影响,尤其 ...

你说的3楼的哪个仿真,两个发射极的节点不连接任何东西,该点的电压为7.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3楼的哪个仿真,两个发射极的节点不连接任何东西,该点的电压为7.5V,?

如果两个基极不短接,则成为两个发射结和两个Rb 的串联回路,电流处处相等,而两管 Ic 直通,
受 Rb 影响的只是射极电位,如果两个二极管的特性一致,两个Rb 的阻值也相等,则两管 Ic 理应相等(在两管间全量直通),射极电位(不管加载与否)也理应居中,这时若加载,负载不会有电流。

网友:
若 R3 存在,则
当 V2 上+下-,基极被灌,射极扇出,
当 V2 上-下+,基极被拉,射极吸入。

网友:
对于 7.5V 的讯号而言,0.4V 的门限所造成的影响是远比共射组态(讯号不能大于0.7V)小,但 交越失真 终究还是有,所以,D1 和D2 还得加,
从电压角度看,在Ⅰ点,V4 是不能灌Q1 及拉Q2 的,所以,已往我认为电路是不能被V4驱动的(或者只能 把Q2灌断,把Q1拉灭),但最近发觉我搞错了,
因为 D1和D2 增加了流过 R1和R2 的电流,故当Ⅰ点(D1与D2 的连接点,把图放得很大就会看到)电位变动时,流过 R1和R2 的电流都会受到影响,从而使两管基极电位都跟着Ⅰ点变。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射随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哈哈

网友:
上面那个电路,是可正常运作的,但输出幅度有限,
因为两管基极能得到的,只是偏置电流,讯号是进不去的,图中,R3为10Ω,纵然R1和R2减至1K,而两管β皆达100,输出也不过 ±3.75V 而矣!

网友:
这不是轨至轨输出的电路,但不管空载重载,输出都可满幅度,
在这电路中,前级的 『R1和R2』被恒流元件取代,而后级的则代之以 OC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