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 C Launchpad 是否可以外接其他电源?

楼主:
具体就是想问一下 :

当我用PC下载完程序后,

要让TIVA C Launchpad  单独运行,没法再提供USB接口;

TIVA C Launchpad有没有简单的供电方法。

网友A:
你看那2个按键的旁边,左边是接5V,右边是接3.3V,你直接把地和VCC接上就可以了,(当然这样只能让芯片工作不能仿真)左边那个按键预留了3个接线端从上到下依次是GND  GND  5V.右边那个按键预留的接线端从上到下依次是GND GND 3.3V.

网友:
可以,3.3-5V

网友:
能给具体说一下电源该怎么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那2个按键的旁边,左边是接5V,右边是接3.3V,你直接把地和VCC接上就可以了,(当然这样只能让芯片工作 ...

非常感谢!!!
按照你说的,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