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回 开发套路猜想 手册勘误参考

楼主:
上回说到哪忘了..

本回目标:
继续讨论ARM+linux开发正确套路

目前猜想如下:

1.需要一个跑着linux的ARM板子(下称开发板),还有一个跑着linux的虚拟机(下称FC12),下面的手册指的是<<君益兴Helper2416_V2开发板使用手册.pdf>>

2.需要在FC12上面安装nfs server服务,是为了让开发板读取FC12的文件系统来启动.
        这部分参考手册6.5章节
        勘误: 1)fedora默认不支持apt-get,这个需要自己安装.
              2)4.5章节中提到个target目录是由root-qtopia重命名得到的!

3.启动开发板,进行挂载.挂载的目的是为了让板子访问的到FC12的根文件系统,从而使用FC12上面的根文件系统启动.
开发板shell执行:
# mount -t nfs -o nolock,tcp 192.168.1.15:/home/fedora/workspace/target /mnt
挂不上是很正常的,首先需要你的FC12 ping的通你的PC的有线网卡ip,注意是有线网卡ip!
如果不行需要在vm中执行:
编辑->虚拟网络编辑器->VMnet0->桥接到:有线网卡
然后在FC12中把ethx设置成固定ip.
然后把板子通过下面命令设置到你的有线网卡和FC12所在的网段:
[root@jyxtec /]# ifconfig eth0 192.168.1.20 netmask 255.255.255.0
然后顺利的话,FC12 PC 开发板三者互相都能ping通.
如果报错:
mount: mounting 192.168.1.15:/home/fedora/workspace/target on /mnt failed: Opera
tion not supported
那么就去FC12重启一下nfs服务:
su -c ‘service nfs restart’

4.然后开发板通过nfs挂在的FC12中的目录~/workspace/target 启动
具体参考手册56页.

5.FC12编译qtopia 和 qt4

6.FC12使用QT designer进行应用开发,然后放到target目录中,板子通过nfs启动,运行开发出来的程序

目前我这里可以挂载nfs和启动了,也编译好了qtopia和qt4,所以接下来就是qt程序的开发了.
我始终觉得方向要比努力更重要,所以希望大家讨论下,目前条件下怎么学习linux+ARM的开发是最有效的,尤其是,感觉ARM+linux开发方法众说纷纭,很难把握.文中如果有错误还望不吝指出.

网友:
方向路线方法是很重要,努力+方向方法=事半功倍,

网友:
2. 板子上已经安装了nfs和tftp服务,只需启动一下就可以了,另外在fedora上的包管理工具是yum,和ubuntu上的apt-get用法差不多,顺便说一下,各种发行版的包管理工具可能都不相同。
解压缩出来的目录的确是root-qtopia,直接用root-qtopia也可以,我只是习惯用targe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