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7805输出电流大小?

楼主:
利用MC7805输出稳压5V给一个双D型触发器74HC74和一个施密特六反向触发器74LV74供电,74HC74和74LV74的输出接到MOSFET的栅极,MOSFET作开关,控制LED,MOSFET的频率与手动按钮的频率一致,那么MC7805的输出电流是多少?是不是应该非常小(毫安级别)?

网友A:
要看74HC74和74LV74的负载了,他们是7805的负载,会影响7805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74HC74和74LV74的负载了,他们是7805的负载,会影响7805的电流。

74HC74和74LV74的输出接到MOSFET的栅极,MOSFET作开关,控制LED,MOSFET的频率与手动按钮的频率一致

网友:
可以计算的,应该也不大,MC7805是1A的,用MOSFET驱动LED,有点奢侈了吧,呵呵,用三极管就可以了吧

网友:
7805额定1A输出,楼主的负载很轻,如果不包括LED,也就数mA而已。

网友:
楼主还没有各种不同器件耗电的感性认识。
类似74HC74这样的芯片,耗电很小(具体多少看datasheet),静态时零点几mA(通常0.1mA)。
这些芯片的负载,可能耗电比芯片更大。例如74HC74驱动一支5mm直径LED,LED耗电可能1~10mA。
不知道楼主所说LED是什么样的LED。若是LED仅作为指示用,数mA即可,甚至1mA已足,完全可以由74HC系列芯片直接驱动。若是照明用,那电流就很大了,非用分立三极管驱动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