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F149无法驱动2.4TFT 320*240 v2.1。

楼主:
所有线连好之后,程序烧尽板子之后,液晶屏只能一片白,没有图像显示是为何。。。

网友:
这个问题就多了,不好分析啊

网友A:
可能程序有问题,,可能连线错误。。。。首先检查连线与程序中的IO口定义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应该就是程序本身有问题,仔细检查检查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程序有问题,,可能连线错误。。。。首先检查连线与程序中的IO口定义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应该 ...

#define Bus_16        //16位数据模式,如果使用8位模式,请注释此语句,如果使用16位模式,请打开此句
#define  LCD_DataPortH P2OUT     //高8位数据口,8位模式下只使用高8位
#define  LCD_DataPortL P1OUT    //低8位数据口        ,8位模式下低8位可以不接线
#define LCD_RS_H  P4OUT|=(1<<6)                     //数据切换
#define LCD_RS_L  P4OUT&=~(1<<6)                 //命令切换
#define LCD_WR_H  P4OUT|=(1<<5)                 //写控制
#define LCD_WR_L  P4OUT&=~(1<<5)             //写关控制
#define LCD_RD_H   P4OUT|=(1<<4)                 //读控制
#define LCD_RD_L   P4OUT&=~(1<<4)                 //读关控制
#define LCD_CS_H   P4OUT|=(1<<3)                 //片选
#define LCD_CS_L   P4OUT&=~(1<<3)                 //关片选
#define  LCD_REST_H P4OUT|=(1<<1)                 //复位
#define  LCD_REST_L P4OUT&=~(1<<1)                 //关复位

I/O口是接P1.0-P1.7   P2.0-P2.7  P4.1、P4.3-P4.6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