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会自动熄灭让后又自动亮?

楼主:
同一电源同时给三个LED供电,并联连接,这三个LED灯总是过几分钟自动熄灭,然后再过几分钟又自动亮起来,亮起来时,亮度逐渐增加的。但是这三个灯自动亮和自动灭不是同时发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把奇葩电路贴出来坛里的大神就会出来给你建议

网友A:
LED内部引线,因温度升高而断开,LED熄灭。待到温度降低,引线又复接通,LED亮。
当然,这只是多种可能性之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内部引线,因温度升高而断开,LED熄灭。待到温度降低,引线又复接通,LED亮。
当然,这只是多种可能性 ...

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LED灯自身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LED灯自身的问题了?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
当这种可能成为事实时,是LED自身问题。但若这种可能没有成为事实,那就不是LED自身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
当这种可能成为事实时,是LED自身问题。但若这种可能没有成为事实,那就不是LED自 ...

如果是这种情况,由灭到亮时,会出现亮度逐渐增加的情况吗?

网友C:
我有个疑问,你的是什么led,我觉得如果是灯珠,上面提到的内部断开然后又恢复我没有见过,觉得可能性也不大,我觉得是电源的问题,而且感觉跟电容有点关系

网友:
难道是电感、电容?初学者随便猜猜。。。。不过LED电路不会有电感器件吧。逐渐息灭,说明放电不是一瞬间,我觉得可能是电源的问题,电源正常,那么电路中存在储能器件,比如电感,可以有这种效果。逐渐变亮,如果电源是好的,那么就意味着电路中存在神器件存储电能,比如电容充电,使得LED的电压逐渐升高,而不是突然升高,所以逐渐变亮?。。。。初学者愚昧见解,谁知道正确的 还求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疑问,你的是什么led,我觉得如果是灯珠,上面提到的内部断开然后又恢复我没有见过,觉得可能性也不 ...

您指的是那块的电容,电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能不能帮我说说呢?谢谢啦。。。

网友:
问题(不详细)电源是几伏的,LED亮的时候,电源及LED两端是几伏,通过LED的电流是多少?限流电阻是多大的,还有发热情况,这些都不知道,说也是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种情况,由灭到亮时,会出现亮度逐渐增加的情况吗?

不会渐变。

网友:
建议把LED电路贴出来,从头看此贴,楼主始终没有说是什么LED?大功率灯柱还是小功率发光二极管?怎么个发光渐变,,,

网友:
给出电路,同时测量电源电压的变化情况。

网友:
是(⊙o⊙)… 没有电路 都是瞎扯;
限流电阻、如果只有同一个限流电阻 分接几个完全同的LED并联  如果是电源电容或者储能元件之类问题,至多只会造成缓亮或者缓灭,不会造成相互不同时;
所以相互不同时 的现象  只能是3个LED互相影响的  居多。

网友:
有那种 带简单控制的led

网友:
比较可能的是电池电压在变化。。而这几个LED的门限电压又稍微有差异,结果随着电池电压降低,LED逐个熄灭;同样电池电压恢复时,LED又会逐个点亮。楼主没说是不是同一颜色的。况且,如果不是同一批产品,质量控制得又不是很好的话,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你的电路究竟是什么样的?电池没电了你还在玩?

网友:
比较有意思,无需软件就能实现这么有趣的功能,赶紧贴出来,让大家见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