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549设备驱动

楼主:
加载   lpc18xx_43xx_winusb_drivers_v1.00里面的驱动却发现安装不了,难道是不匹配?
好吧,看帖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1423-1-1.html  fxyc87的帖子
下载驱动,还是识别不到,但Windows自带的可以安装,就是安装Windows自带的驱动的话,目前我的板子不能进入debug模式   cannot enter debug mode ,cannot access memory。请教大神指点。
系统是Windows7 64位的。

正常安装上后,出现下面的情况。还请大神指教:

网友:
箭头好专业。。

网友:
天马行空的箭头,很专业

网友A:
已经解决,不能访问地址不是驱动的问题,而是我之前写程序下载的时候把FLash、搞乱了,要用flash magic烧录一下才能重新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不能访问地址不是驱动的问题,而是我之前写程序下载的时候把FLash、搞乱了,要用flash magic烧录 ...

不是很明白,楼主,Flash magic是什么软件,没有用过
还有重新烧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