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不利

楼主:
好不容易过个周末,昨天忙了一天,一大早跑募捐,完事都中午了。下午家里马桶的进水阀又坏了,修了一下午,总算凑活能用了。
今天准备痛快玩玩Helper2416,在fc12上解压缩HELPER2416-KERNEL3.2-V110.tar,就遇到了下面的问题。

重新下载光盘文件中……

网友:
重新下载,解压缩出来,这个文件还是这样。
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A:
这个是这样的,文件用XZ格式压缩,解压的时候用:tar -xJvf HELPER2416-KERNEL3.2-V110.tar
按照手册上的命令来应该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这样的,文件用XZ格式压缩,解压的时候用:tar -xJvf HELPER2416-KERNEL3.2-V110.tar
按照手册上的命 ...

感谢版主及时回复,J必须大写,才可以成功解压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这样的,文件用XZ格式压缩,解压的时候用:tar -xJvf HELPER2416-KERNEL3.2-V110.tar
按照手册上的命 ...

man tar
显示出的对tar的描述里,没有-J。求教,-J是什么意思?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我的FC12的话,man tar应该有J的,这个是代表XZ格式,现在我知道的这个格式压缩率最高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直接鼠标右键解压那不行吗?

网友B:
重新下载光盘文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下载光盘文件中……

加油啊,兄弟

网友:
光盘文件的是没问题的,也可能与你放的硬盘的格式类型有关

网友:
linux.die.net/man/1/tar

网友:
http://linux.die.net/man/1/tar